硬盘接USB上分区后,接主板上分区丢失的问题。

楼主(2022-08-12):
我用易驱线接硬盘,用USB连接电脑,分区、复制文件,一切正常,再次使用都正常。
然而当我把这个硬盘接入主板(SATA插口)上时,资源管理器显示硬盘只有一个盘符,且没有格式化(提示需要格式化),为此我重接,重启电脑几次,情况仍然是这样。因为我已经复制了文件,没有再分区和格式化,当时我以为硬盘坏了或者数据丢失。
当我再次把这个硬盘用USB连接到电脑上时,之前的分区,文件均存在,并且操作无任何异常现象。
然后了再接到主板上,依然是一个盘符且未格式化。
换了个硬盘,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补充,接在主板上只有一个盘符时,我打开“磁盘管理”,查看硬盘状态,显示这个硬盘划分为几个块(卷),还有大小显示,均未格式化,这些卷大小和我之前分区大小完全不同。用USB连接是,重新打开“磁盘管理”,显示的分区状态完全正常。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盘。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盘。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一直这么用着吗?存放的文件会不会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直这么用着吗?存放的文件会不会不可靠?

这个盘没有用了,

网友B:
你用易驱线接硬盘,用USB连接电脑用DiskGenius把整个硬盘合并成一个分区,并把它激活然后保存。再接入电脑看他认不认?

网友C:
点硬盘——属性——工具——开始检查修复
用系统工具检查硬盘问题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易驱线接硬盘,用USB连接电脑用DiskGenius把整个硬盘合并成一个分区,并把它激活然后保存。再接入电脑 ...

我已经备份了一整盘文件,这样文件会丢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硬盘——属性——工具——开始检查修复
用系统工具检查硬盘问题并修复

用USB还是接主板上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USB还是接主板上这样做?

直接接电脑主板,或者你换一台电脑。对硬盘操作要执行和保存使其生效保存在分区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电脑主板,或者你换一台电脑。对硬盘操作要执行和保存使其生效保存在分区表中,

我已经备份了一整盘文件,要全部另存到其它地方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备份了一整盘文件,这样文件会丢失吧?

这种情况很难说,硬盘分区软件都不敢保证!

网友:
用diskgenius 搜索分区,搜完后查看文件,能正常查看了就保存,不对就重搜

网友D:
最后一项没有做好:
   “ 保存设置,更新分区表!”
 主要是分区表没有更新,没有保存设置。即没有完全把你的设置写入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项没有做好:
   “ 保存设置,更新分区表!”
 主要是分区表没有更新,没有保存设置。即没有完全 ...

那我现在如何才能在保证不丢失文件的情况下保存现在的分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如何才能在保证不丢失文件的情况下保存现在的分区?

照6楼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如何才能在保证不丢失文件的情况下保存现在的分区?

用分区表医生或是其他软件,寻找各个分区所在硬盘上的位置,然后重建分区表.这样原来的文件就既不会破坏也不会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分区表医生或是其他软件,寻找各个分区所在硬盘上的位置,然后重建分区表.这样原来的文件就既不会破坏 ...

没有扫描出什么。
用USB连接时正常的100G、150G、150G、65G,系统工具和PG显示均如此,连接在主板上(更换了SATA接口试过),资源管理器显示只有一个盘符未格式化,系统工具和PG均显示为5G、49G、411G,三个空白块,未建立分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扫描出什么。
用USB连接时正常的100G、150G、150G、65G,系统工具和PG显示均如此,连接在主板上(更 ...

把故障硬盘挂到电脑上,把用光驱进入PE系统.用分区表医生或是其他软件寻找分区,分区找到后重建分区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故障硬盘挂到电脑上,把用光驱进入PE系统.用分区表医生或是其他软件寻找分区,分区找到后重建分区表.

用U盘进PE系统,情况和直接启动进系统的相同。我还修改了主板可能相关的参数也没有作用。
换了个硬盘,没有这问题!但是换的这个硬盘我重分区的时候保留了主分区(系统分区),只是把扩展分区重新分区。问题硬盘我是全部重分区了(也分了主分区和扩展几个分区),难道与这有关系?不应该吧。
问题硬盘我本来就是长期打算接USB用(挂主板上的原因是我为了转存几个硬盘的文件),现在这样用没有问题,可以不管这个问题用下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如何才能在保证不丢失文件的情况下保存现在的分区?

      保存分区信息是保存在零磁道的位置,这个修复时不会引起丢失其他文件.如果一个硬盘的分区信息丢失,可用硬盘医生或其软件,在整个硬盘中寻找信息(扫描一遍进行寻找),然后把这个信息写入零磁道.这样在启动电脑时就不会扫硬盘,一下子就能读出每个盘符所在的具体位置.

     先确定主(引导)分区,再确定展扩分区,且展扩分区只能有一个.主要是要把余下的全部硬盘定为展扩分区,然后再在展扩分区里分(建立)若干个逻辑分区.

一般分区表信息丢失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硬盘被病毒感染,使其分区表丢失;
   ②本身在硬盘格式化时没有很好地保存分区表信息;
   ③硬盘在零磁道左右有坏区块.

网友:
这是硬盘盒芯片的问题,我也碰到过,JM20337,别的芯片没问题。

网友:
如果还有办法读取硬盘内的东西,建议先读出来做备份再做下一步的操作。

最近我也买了易驱线,第一家买的试了时好时坏,多试几次发现都识别不出来,跟店家说明,店家要求发12V供电电源标签照片看看...店家说:“最近一个星期退回来有5条,测试都是没有问题","这产品行业退货率15%”...最终店家说退货退款。

又在另一家买还用了T宝红包,比前一家的便宜了几元;迟迟没收到包裹,中间找过店家好几次,最终店家同意补发一个。
收到后试了能用,多次试过有时能识别有时不识别。
过了几天又收到一个,一看应该是之前没收到的那个,拆开试试也是有时识别不出。
本来想跟店家说多收了个问问要不要退一个回去,想想来是先试试再说...
因为现在手上有两根易驱线,决定拆开一根看看(拆坏了还有另一根),拆开后试下给5V和12V处加个100u电容后发现每次都能识别(没有试过再拆掉100u电容后能不能识别)...
再拆开另一个(补发的,袋子比较新)看看发现PCB板子设计不一样,试加100u电容试过多次发现跟没加电容没什么区别,而且换一块硬盘后居然说要格式化...在另一根易驱线上用着好好的,用这根线居然要格式化,两块硬盘用另一根线是正常的,所以应该是这线的问题,只好放一边,也没跟店家说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易驱线不好用,当然别的易驱线没用过没资格说 ,用了多年的硬盘盒从未出现这种问题,还是觉得硬盘盒好用。

网友E:
重要:
动硬盘数据之间要备份,这个很重要,任何软件都不能保证100%可靠。

挂电脑上sata接口,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改接usb试试。

不过那种线,不建议用,太简陋。还是盒子靠谱。

网友F(2022-09-20):
是不是以前的老硬盘?  以前各大硬盘对于品牌机有一种专用加密固件 只要换非对应设备会导致硬盘识别码错误 保护硬盘不受修改

除此之外 以前的混合式硬盘 也有数据链校验状态  在固态区域记录下机械硬盘的数据梗概  只要长时间断电 就会消掉校验部分  造成数据不可靠状态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以前的老硬盘?  以前各大硬盘对于品牌机有一种专用加密固件 只要换非对应设备会导致硬盘识别码错误  ...

500G的西数硬盘,我不清楚我描述的问题状态您是否完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G的西数硬盘,我不清楚我描述的问题状态您是否完全明白了。

西部数据的通病 供电波动大就这个样子

网友G:
当时你把硬盘插那易驱上的时候,是怎么分区的?文件系统格式是啥?是GPT格式还是MBR格式?NTFS文件系统还是FAT32文件系统?你先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时你把硬盘插那易驱上的时候,是怎么分区的?文件系统格式是啥?是GPT格式还是MBR格式?NTFS文件系统还是 ...

用DG软件分区的,MBR格式、NTFS。(我所有的硬盘都是这样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要:
动硬盘数据之间要备份,这个很重要,任何软件都不能保证100%可靠。

如果挂主板上分好区,再使用USB连接,这个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正常读出之前挂主板上的分区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挂主板上分好区,再使用USB连接,这个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正常读出之前挂主板上的分区信息。

所以说有时候并不是那个硬件真的坏了,

很多时候就是兼容性问题,说细点就是代码BUG,或者大家对规范的理解不同导致行为差异。
因为规范不可能写那么细致,导致不同厂家对规范理解不一致。新产品尤其厉害,等产品慢慢成熟了,差异化达成一致,问题就少很多了。

这种事情在计算机上屡见不鲜。

楼主(2022-10-29):
引用 网友E:
重要:
动硬盘数据之间要备份,这个很重要,任何软件都不能保证100%可靠。

这样试了,还试了两个硬盘,结果都是:挂主板SATA接口上分区复制文件后,再取下用USB连接,显示为只有一个分区且未格式化。

楼主:
用HDTURN软件测试硬盘都没异常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试了,还试了两个硬盘,结果都是:挂主板SATA接口上分区复制文件后,再取下用USB连接,显示为只有一 ...

感谢答复。

可能还是我说的兼容性问题了。 那个USB板,里面有芯片,也有一部分固件(软件),怀疑可能和固件有关系。保险起见,不用为好。

网友:
西数的usb硬盘盒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