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的声控灯坏了,怎么安装?

楼主(2022-08-13):
拆下来一看,是个奇怪的灯头,没见过,干脆重新买个灯座灯头。
问题1,那两个黑线接正接反都没关系吧?
问题2,重新接线头的时候用不用拉闸呢?是220V吗?我都不知道电闸在哪里

网友:
查一下《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可以带电作业,只要不敢

网友:
对于几伏电都不知道的,建议不要乱动!找物业电工来处理好!

楼主:
怎么删帖呀,我想删掉这个帖子,

网友:
街道社区没油了,就喜欢找些老楼房安个声控灯,装个休息凳子,每层配个灭火器,前几天还每层装个内置电池的小灯粘墙上,半天不到全掉地上了,我看没人管,怕老人踩到摔倒,归拢归拢放一楼墙角

网友:
不是电工最好别动它!有点基础的也最好先关闭电闸,然后再买个新的声控灯座装上,2根线不分正负,接上做好绝缘就好了。

网友:
灯泡灯头位置松掉出来而已,换灯泡即可,要接啥线?

网友:
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瞎胡搞了。

网友:
好象是卡口的灯泡,灯头松脱在灯座里面了,把灯头取出来,买个40W-60W的上好就行!

网友:
把电关掉,找根电笔再测下安全,拿尖嘴钳把脱在灯座里面了的灯头取出来

网友:
叫电工吧,安全第一。

网友:
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

网友:
最基本的维修 先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