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口插任何设备都不能启动

楼主(2022-08-13):
一台CQ42笔记本,有一个USB口,只要插上USB设备,就算是个鼠标,电脑也不能启动。现象是:BIOS界面消失后,就一个光标,然后一直黑屏。但是这个口不插USB设备,电脑正常启动后,这个USB口又一切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设置了usb设备为第一引导设备吧

网友:
把usb引导取消。

网友A:
设置了usb设备为第一引导设备. 如果没有系统启动文件,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大约一秒?)显示提示,然后继续搜寻下一个设备。U盘启动不成功和主板硬件、BIOS设置、U盘启动文件有关,一个8M老、老U盘做的启动盘用在2008年的机器上就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而在更早的机器上却很顺利的启动。楼主看看BIOS哪里有设置不合适的,或者重做一下启动盘。

网友:
我这里一台电脑,非要插个USB设备上去,否则连屏保都是 一 卡 一 卡

网友B:
楼主USB口一切正常是啥意思?  一切正常 ,还插鼠标不启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usb设备为第一引导设备. 如果没有系统启动文件,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大约一秒?)显示提示,然后继续搜 ...

但是其它口在启动前插USB设备都不影响启动,就只有一个口这样。电脑启动正常后,进入系统,这个USB口插任何USB设备都一切工作正常,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USB口一切正常是啥意思?  一切正常 ,还插鼠标不启动电脑?

就是启动成功进入系统后,这个USB口没有任何异常 ,插啥设备都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