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闲着无事,处理一下铁芯

楼主(2022-08-13):
多年前做的变压器,由于电压已经不适合现在使用,拆了用铁芯,但已经生锈了。脱漆后清理表面后就这个样子了。

楼主:
主要是想用这2只做电源牛,给单端4P1S供电。

楼主:
ED20x25,拆开后发现有的片已经开了,刚刚又给厂家打电话,重新做2只,不过这散片的还想利用起来,真空浸漆一下?有空再琢磨吧。

网友:
有耐心学习了

楼主:
激光刻纹铁芯,斜纹的。

楼主:
ED铁芯是用于50周的,看不出 是不是激光刻纹的,顺着磁力线方向是有那么几条刻纹,比较宽,不怎么规则,卷绕机弄出来的?又不像,因为不是所有铁芯都这样。斜纹的是激光刻纹的,非常好的铁芯,我特地让他不喷漆,就怕他糊弄人。
导磁率惊人,达到1.8~1.9T,再往上没试过,电流就大了许多,目前我打算取1.6T,以前做的保守了,都取1.2T,这样能绕更多的线,或取大一点线径。

楼主:
片厚0.30mm

网友A:
请问这个铁芯怎么算功率的?我有三个要改装。。。

网友:
这铁芯质量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铁芯怎么算功率的?我有三个要改装。。。

  首先确定1V的圈数,45/(T x S)   我的截面是2  x   2.5 =5  平方厘米,T取1.6 则1V的是5.625圈。根据你最多能绕多少圈,实际功率在70W左右。截面小,电压调整率较高,实验决定。

网友:
这种铁芯每伏匝数的计算和EI型铁芯好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