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的录放音转换开关怎样打理

楼主(2022-08-13):
最近打理几台收录机发现录放状态转换开关出故障的几率非常高,一般都是个别触点接触不好,这开关脚很多,老机的PCB板普遍质量不好,拆装很麻烦,请问大家都是怎样打理的?有免拆打理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卸下来的。
热风枪快速吹,用镊子一拉就掉。
卸开以后,用0号砂纸打磨触点和卡片,多滴些机油让触点 ...

首先这个老板提供的拆卸方法比较实用,在没有吸锡器、拆焊台等工具的情况下,高温热风枪是很实用的工具
其次说一下,修复触点千万不要用砂纸打磨。顺便说一声,我是专门做连接器的,连接器的端子表面都有电镀层,一般是镀锡、镀银、镀金,用砂纸打磨破坏电镀层,得不偿失。简单方法是,使用牙膏、软毛牙刷清洁,牙膏含有表面活性剂,还有比砂纸更细的摩擦颗粒,去除污垢后用清水冲洗晾干或用风筒冷风档吹干。
有条件的话,冲洗干净后使用无水酒精浸泡片刻,再用电吹风冷风档吹干;或者清洁后使用真品WD-40喷剂,喷后不用清理,直接装回。
接触部位清理后如果需要保护,本身有专用接点油,没有专业接点油也不要用机油,机油流淌性太好了,会流的到处是,然后沾灰。可以用上述WD-40喷剂,没有的话,医用凡士林可替代。手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日常用的清凉油是个好东西,不愧为“万金油”,是可以替代接点油使用的。实际修理过程中验证,清凉油薄涂一层,比机油和缝纫机油好用。
以上是作为连接器从业者和一个曾经的维修技术人员的一点个人建议,如有不妥,还请各位大师指正,非常感谢!

网友:
先用煤油浸泡24小时,浸泡期间不时地拨动开关,使得触点上的锈迹充分脱落,24小时后捞出晾干,再注入机油,期间仍不时地拨动开关,使得触点充分接触到机油,再把开关外面残留的机油擦拭干净就可以用了。
这种清洗方法的好处是不用拆开开关。

网友:
如果机器空间大 可以用 电子开关集成块 改电路 机芯用微动开关控制

网友A:
很好卸下来的。
热风枪快速吹,用镊子一拉就掉。
卸开以后,用0号砂纸打磨触点和卡片,多滴些机油让触点表面形成油膜不会氧化.

网友B:
加油,多拨动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多拨动几下

是吗?下次我试试,加普通的机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下次我试试,加普通的机油吗?

先酒精,后机油

网友C:
用WD40吧。虽然价格贵点但是见效快又好。谁用谁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WD40吧。虽然价格贵点但是见效快又好。谁用谁知道。

有假货,买时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假货,买时小心

哪家是真货,有链接吗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假货,买时小心

谢谢提醒!

网友:
这种多位的开关种感觉很难搞,前面一部多波段的收音机开关就是接触不良,只因为年代久远氧化了。用了很多方法进行清理修复但就是不行,本想拆下来换新的但看看焊点太多了很难搞下来,最后只好干脆放弃了收音机便宜处理了。。。

网友E:
淘宝有专门的触点清洗润滑喷剂,比起加油和WD-40来效果好太多了,去买一瓶包治开关电位器继电器的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专门的触点清洗润滑喷剂,比起加油和WD-40来效果好太多了,去买一瓶包治开关电位器继电器的接触不良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D40吧。虽然价格贵点但是见效快又好。谁用谁知道。

WD40 分几十种类型

网友:
我前几天刚帮朋友搞好一台康艺8080-2s,就是录放转换开关的问题,喷了点除锈润滑剂,反复按压开关几十下故障消除。

楼主:
我刚打理了一个开盘机的转换开关,先用注射器注入酒精反复按压,然后滴入机油,马上见效。的确好使,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家是真货,有链接吗给一个。

京东有,40ml的19.9,我买过,是真品。40ml小巧好带,平时喷个门合页、拧个螺丝、除个锈等很实用。专业维修的,建议买大支的。

网友:
我已经拆洗过多个了,熟练了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我的实践证明:

清洗开关,再加油,有效果!

网友:
别用汽油清洗,有的塑料用汽油清洗就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