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滚筒洗衣机电脑版上双向可控硅的代换问题

楼主(2022-08-14):
进口滚筒洗衣机因排水泵短路把电脑版上的双向可控硅炸裂了,排水泵已更换,这个板子售后开价600多,想自己修复,双向可控硅型号见下图(图1是坏板子,图2是售后的新板子),淘宝搜了下这个型号的双向可控硅很少,仅有的几家也都是拆机件好坏不知。查了下这个双向可控硅参数是4A/600V的,TO-252封装,请问是不是只要满足4A/600V的,TO-252封装的双向可控硅不管任何型号都可以通用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
是的。放心换吧

网友:
自己换6A更保险点

网友:
不一定要换原型号的

网友:
只要大小形状一样,参数高一些更好。

网友:
双向可控硅炸裂了,换之前,先检查一下控制端前面的几个另件,,,,或找个小继电器换上也行。

网友:
只要参数不低于原来的,就可以,封装只要能装下,无所谓。

网友:
用这个型号代换更好

楼主:
已修复,用BT136S-600E 代换成功,参数 4A,600V,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