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0gx主板不识别硬盘是什么故障,所有接口都不识别

楼主(2022-08-14):
890gx主板不识别硬盘是什么故障,所有接口都不识别,丢了有点可惜,想修好

网友:
硬盘接口是南桥控制,如果网络和声音也不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南桥芯片问题,如果只是硬盘接口不正常,就检查南桥至接口的数据通道和硬盘接口的供电电路

网友A:
有时候BIOS不正常也不认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BIOS不正常也不认硬盘。

双bios,不可能出现问题吧

网友(2022-09-29):
有可能是硬盘供电问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都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
bios初始化看看......

网友(2022-12-24):
wd40先处理一下所有的sata插口

网友:
复位下cmos试试

如果在使用中发现所有sata口均不识别,估计桥挂了,不想修的话,买块pcie sata扩展卡

网友B:
如果你有多个硬盘或者光驱,就可以判定是否主板南桥问题了。不过我觉得你的硬盘坏的几率最大。
其次判定一下你的硬盘是sata还是sas接口?他们物理形状是一样的,但sas的插到stat上是不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多个硬盘或者光驱,就可以判定是否主板南桥问题了。不过我觉得你的硬盘坏的几率最大。
其次判定一 ...

硬盘是好的,sata

网友:
这类主板没价值修,买一块二手一百多元

网友:
我感觉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多个硬盘或者光驱,就可以判定是否主板南桥问题了。不过我觉得你的硬盘坏的几率最大。
其次判定一 ...

除非把中间锯开,否则sas盘插不上sata线,反过来,sata盘本来就可以插sas线材上

网友:
电脑主板没必要修了,二手板都白菜价,找到原因修一般都找不到配件,拆腾起来太费神,我有好几块好的老主板和U装都当垃圾丢了,也觉得可惜,但多了用不上,闲鱼上挂50元都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