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空调漏水很蛋痛没法的问题,我也觉得不合理

楼主(2022-08-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氟就要抽真空?忽悠人的(除非有漏)!里面缺的是氟,不是真空(里面全是氟,只是压力低罢了)。加氟时用 ...

老兄,R410A是共沸制冷剂,由两种不同的物质混合而成,两种不同的物质化学,物理性质不一样,所以漏液的时候都是沸点低的家伙先跑,如果不完全放光抽真空,只是局部添加R410A制冷剂,那就会造成两种制冷剂成分比例不一样,空调的制冷性能和能效比就会下降,当然,实际维修中那些三脚猫师傅确实是不抽真空局部添加的,这个跟用户肯不肯出钱有很大关系,你肯出300我就给你抽真空定量加注,只肯出100的,那就对不住了,,,,,

网友:
排水孔堵塞,内机排水孔连接软管处出厂抹胶过多导致接口处有胶在孔内堵塞,一般不注意发现不了。

网友:
你意思是,你往里倒水,那个排水管能顺利出水。
自己的冷凝水排不出去往外溢  ????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麻烦事,有两台空调漏水,都几年了要漏早点漏啊,还没解决呢。关于漏水我自己解决不了,不外乎是两点,水落差太小了造成的,空调背板问题。

网友B:
把空调左边往下压低一些试试

网友:
无法理解,你倒水的水流速度快多了,冷凝水的速度慢多了,就这么点区别。管接头是不是还是可能有胶之类的东西,用个铁丝之类的东西通一下???

网友:
挂机没碰到,前几年家里柜机地上老是漏水,最后检查是缺氟引起内机蒸发器结冻,停机化冻冰块直接掉进风扇腔里,不能流入接水盘引起的。

网友:
内机排水孔内堵塞?

网友C:
跟风速的高低有关,别以为我在说笑话,你试试看就知道,用最低风速试一星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空调左边往下压低一些试试

改变平衡度,出水端低一点,我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风速的高低有关,别以为我在说笑话,你试试看就知道,用最低风速试一星期看看

没错,有时风速快了把水溅出来了。可用低档风速试一试。这又不花钱,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12楼说的对。。。。。。楼主的空调从哪里漏出来的水,是从风口,还是中间的缝隙,还是紧贴着墙,,,,
1。风速开的太高,把水甩出来了,
2。空调温度开的太低。开的时间太长。
3。当地的天气湿度太大。
4。蒸发器太脏,灰尘,油污太多,
可以把空调上盖去掉,开机,观察一下从那个地方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