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和输出变压器的分别?

楼主(2022-08-14):
刚轻看了一下“高淳放大头”。

请问输入和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和差别?

楼主:
明白。討個概念,再學習。

网友:
方法差不多,匝数有不同。

楼主:
那铁芯呢?用多大较适合?

网友:
厚厚的一本书都很难说不清的事,三言两语如何能说清啊!

网友:
“”高淳放大头“里面的输入变压器就是普通扩音机的推动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什么 机器都用。两者在设计上是不同的。制造工艺输出变压器要求更为严格些,输入变压器对选材要求的较高,采用双线并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