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主板一张

楼主(2022-08-14):
这个板子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但是应该比386老。有认识的师傅说说看。

网友:
感觉不应该是电脑主板,除8086是条形CPU外,从80286开始都是方形的CPU

网友:
如果是电脑主板的话也是8088的。内存集成到主板的也就是它了。当然也可能不是兼容机主板那就另说了

网友:
照片清晰度太差,无法看清每个集成块的标号。

像是专用的单板机,上方丢失的集成块估计就是此机的CPU。

网友:
感觉象个程控板啊呵呵

网友A:
能不能看清右上角那个IC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是8088?那个空的IC插座应该是插8087协处理器的。
上方8条插座是8位ISA总线。左下角那些IC插座是插内存芯片的?

网友B:
是pc-xt主板,我也有一块。CPU是8088的“升级版”v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c-xt主板,我也有一块。CPU是8088的“升级版”v20。

厉害,一模一样的。你这个还有电源,要是能启动就更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清右上角那个IC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是8088?那个空的IC插座应该是插8087协处理器的。
上方8条插 ...

我再拍点近照。

网友C:
楼主照片中肯定不是电脑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照片中肯定不是电脑主板

是电脑主板。
那个时候的主板上没有硬盘口,没有软驱口,没有串口,没有 并口,更没有显示接口。整个主板的背后方向只有一个5针大圆口的键盘插座。

网友:
我这个是个主机,键盘和显示器处理了。显卡🈶电视输出口,键盘就没办法了。开机后显示键盘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一模一样的。你这个还有电源,要是能启动就更爽啦

我这个是个主机,键盘和显示器处理了。显卡🈶电视输出口,键盘就没办法了。开机后显示键盘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个主机,键盘和显示器处理了。显卡🈶电视输出口,键盘就没办法了。开机后显示键盘错误 ...

现在大口键盘不好找了,如果是主板键盘接口的问题的话,我还有几张老主板的废板子,可以拆出这个接口给你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