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八一(B)电台收讯部收不到任何信号,只有沙沙声

楼主(2022-08-14):
向论坛各位老师求助:小八一(B),收信部收不到任何信号,只有沙沙底噪,在宽报位沙沙声最大,人工话位沙沙声最小。搬动三波段开关声音无任何变化;在报位(宽、窄),旋转拍频旋钮沙沙声有变化。各波段就是无任何声音信号。单独使用一条外接天线接触天线接线柱,无任何反应。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这样的故障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盼各位老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有说明书发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高放坏?混频坏?看描述似乎中放等电路是正常的。
你要自己先判断出问题的大致位置,和详细的测细关键部位电压值等,大家才好帮你。
否则让大家就是隔板猜物,隔山打牛,纸上谈兵。

打开机器,用信号发生器,从混频出,到混频,再到高放,反方向逐级注入信号,看是到哪一级不正常。再动手测试这一级的各管工作点电压,就能很快锁定故障元件。

网友:
那是故障机,要开膛破肚大修了。

网友B:
按2楼思路慢慢找,没有信号发生器就用手拿镙丝刀尖部从中放最后一级开始到高放级,逐级碰三极管输入极,哪一级没有咝啦 丝拉的声音,或者前一级比后一级声音还小,问题可能就在哪一级。再在这一级里查找损坏的元件。也可以用镙丝刀直接碰可变电容的定片接线处,如有很大的咝拉丝拉声,就可以确定中放及低放都没问题,直接在混 频和高放电路找故障就行了。

网友:
正路的维修方法,有沙沙声,估计中放之后都正常。

网友:
晶体校准按钮按下在整数位频率值处有差拍声吗?

网友:
天线问题,匹配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新手,一点儿基础也没有。所以遇到这些故障就抓瞎了。。
回6楼,调整过,没有差拍。
回7楼,感觉与天线无关。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详细资料!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说明书发出来共享一下。

纸质书,需要哪部分的可以拍图片给你。全书加插图插页有200页

网友A:
全拍下来,整理一下,这个是稀有资料了。顺便问一下,有小八一C的说明书吗?先把电路图传上来,共享一下吧!最好有小八一C(发讯部和收讯部)和小八一B的电路图(发讯部和收讯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拍下来,整理一下,这个是稀有资料了。顺便问一下,有小八一C的说明书吗?先把电路图传上来,共享一下吧 ...

抱歉,没有小八一C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沙沙声,估计中放之后都正常,最好用镊子或起子碰触一下音量电位器中心头,听声音在研判。

感谢您的回复,刚买了测试线,到手之后就进行测试检查。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2楼思路慢慢找,没有信号发生器就用手拿镙丝刀尖部从中放最后一级开始到高放级,逐级碰三极管输入极,哪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昨天进行了简单操作,收信恢复正常,晶校也没问题了。
收听了十来分钟,想看看是不是虚焊造成的,又用螺丝刀触碰了一下照片中的点。结果又回到了从前,有沙沙底噪,音小,无信号。三波段均如此。
又鼓捣了半天也没好。用手指触碰3DG7B,底噪声变得很大。是不是这个高放管有问题?

网友:
先看这个单元是否有接触不良故障,如没有就对着说明书测一下这个管子工作点电压,如果偏离较大看外围元件是否有坏的,没有的话可换这管试试,也可先看这管子管脚是否有秀坏的。

网友:
用的是手指接触管子外壳还是什么脚,如果沙沙专变大管子应该没坏,可能是脚坏或外转有断路之外。

补充内容 (2022-8-21 20:26):
确认外转元件没问题才考虑管子损坏,

网友:
未必是管子坏了,有可能哪个滤波电容要坏了,拿个电容饼一饼试试好在不麻烦。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回复的热心回复与指导!感谢!!!
经查,为BG103(3DG7B)混频管失效,已经更换新管。接收已经恢复正常。

损坏的3DG7B

损坏的3DG7B

更换后

更换后

网友:
引脚腐蚀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