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22-08-14):
新买的单片机,第一次烧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可第二次就烧不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
我在第一次烧程序时把flash里的东西都擦了。也不知道擦了些啥。
求教了!

网友:
第一次可以写,第二次不行,重点考虑晶振的问题。

网友:
先擦除,再烧写

网友:
flash写保护了

网友:
什么型号单片机,什么软件,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了,很可能你把引导程序删了成了死狗了。

网友:
把flash预装的引导程序都删了,这就办法很少了。

网友:
会不会是只能烧一次的单片机

网友:
什么写码器什么单片机都不说,让大家猜啊?单片机千千万万!!!

网友:
stc的我刷之前设置正确的话会识别到单片机,如果识别不到也不能刷。

网友:
楼主真牛气,连个型号都不说,让大家猜啊。单片机有很多很多种,都不一样。你要是烧的是OTP的,那就一次了。

网友:
原因很多
OTP基本可以排除,晶振問題不大
有可能燒錄口上電後復用,有些單片機未配置SWD也會這樣

网友:
哪个型号?百度搜一下

网友:
无电路图,无型号,无图,烧写软件啥都不说,随手打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脑洞猜谜语,就楼主稀里糊涂问题态度,学单片机注定步履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