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捡了个12V400瓦的电源

楼主(2022-08-14):
在垃圾堆傍捡到的,以为是坏的,回来一通电,是个好的。重新扔了可惜,但想了想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A:
400W的电源功率不小了,如果动手能力强一些,可把变压器自己重新绕一下,再改动一下电路,做个0-60V的可调电源,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W的电源功率不小了,如果动手能力强一些,可把变压器自己重新绕一下,再改动一下电路,做个0-60V的可调 ...

到不了60吧?

网友:
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不动,只改变次级,是可以达到60V的,这就看你的需要了,如果很少用到60V,就改成30V,也可以。制作难度一样的,都是还要改变整流后的电容耐压值,适合改动后的电路。

网友:
还是防水电源。可以留着用

网友:
把输出电压调高些,可以给12V电瓶充电。

网友:
不改变压器,用上辅助电源,输出30V没有问题,我就是用12V33A的防水电源改成的。

网友B:
像楼主的防水电源我有一个全新的,标称12V33A,但看电路达不到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楼主的防水电源我有一个全新的,标称12V33A,但看电路达不到400W。

新工艺芯片工作频率高,小变压器也能大功率输出。我测试过33A满功率半小时还是可以的,只是整流管很烫。

网友:
这种电源不动变压器改成50V的可调很轻松的,先改成25v的,然后把2个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就变着50-60V了,我正在改个5V40A的LED电源为60V6A可调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电源,哪天也拿出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