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国产试用国民技术N32G430输出锁相可调相位振幅的SPWM

楼主(2022-08-14):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芯片有优惠,LQFP48的芯片到手只要2.5元啊,功能却很强大,我已经用优惠券撸了60片了。

用这个片子做个小实验练练手,输入12V多点的50HZ交流电,锁相输出相位振幅可调的SPWM

电路图

kicad

程序

实物

视频
LCD第一行振幅第二行相位差,按键程序写的有问题,调这个参数总是跳到另一个,懒得搞了,反正只是 演示演示调相位和振幅,我发现示波器测两个波形很蛋疼。。

网友:
买这么多?

网友A:
给个链接,进去看看

楼主:
以前我还买了100片STM32F030F4P6,玩了几年剩下都不到30片了,那个买的时候也是两元多,但是那个太难用了,指令集和内部各种资源比这个差多了,这个性价比很高,感觉买了不亏,至少好几年都不用买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进去看看

https://item.szlcsc.com/3571707.html

就是一次要买20片才享受减50的优惠券

网友B:
锁相SPWM?感觉适合太阳能逆变并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相SPWM?感觉适合太阳能逆变并网。

这个我也不懂能用在哪里,我是前些时候正在学用这个单片机,正好看到我在B站订阅的一个人在讲大学生电赛,于是就想试着做做,看网上讲解视频说是什么PWM整流,我以为就是移个相位,后来听别的网友说是个电源我才知道,电源我从来都没做过根本不懂,去年修个电动车充电器都修火乍了,所以放弃了,只做出来锁相、可调相位和振幅。

就是下面这个题,人家大学生四天就做出来了

楼主:
图画的没仔细检测,有错误的地方,暂时看到两个地方,不过这电路没什么用,主要是学着用这个单片机。

应该是LM317

电源画反了

网友C:
多谢分享!买了20片。几款国产片都大同小异,先屯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我还买了100片STM32F030F4P6,玩了几年剩下都不到30片了,那个买的时候也是两元多,但是那个太难用了 ...

我不会屯太多芯片,比如几十片, 唯一例外是一个二手芯片,买了大几十片

我现在F1系列不想玩, 还好没买, 转移到F4 上,有FPU应用更广

网友E:
支持楼主继续搞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买了20片。几款国产片都大同小异,先屯着。

是的都差不多,现在就比谁的价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屯太多芯片,比如几十片, 唯一例外是一个二手芯片,买了大几十片

我现在F1系列不想玩, 还好没买 ...

买的多合算啊,买的少没优惠券,而且我这是农村顺丰要18元,尽量减少次数多买点。

这个芯片就是F4啊,128MHZ频率才2.5元,看外设主要是用来做电机控制的,国内做的太多竞争激烈,不排除以后会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szlcsc.com/3571707.html

就是一次要买20片才享受减50的优惠券

便宜确实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多合算啊,买的少没优惠券,而且我这是农村顺丰要18元,尽量减少次数多买点。

目前我还是只选择stm32,  国产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继续搞下去

实在没能力做下去了,这个需要测交流电压电流,还要测整流后电压电流并且还要闭环控制,而且还要有仪器来测,这样的制作对于搞过电源的可能做起来都比较麻烦就不用说我了,再说就是做出来也没什么用啊,还不如直接学电机控制,其实都是一个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还是只选择stm32,  国产不玩

这个芯片感觉就是把STM32F103C8T6换成了F4的内核,手册都差不多,国产和进口的指令集都一样没什么不同,F4的芯片我从来都没用过,要不是这么便宜根本玩不到,这个F4比M0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还是只选择stm32,  国产不玩

CORTEX-M4的手册我还没看,但是把指令集图上可以看到比M0要多好多,指令越多写程序越容易,M0用多了搞的我都只会骑自行车了,现在换了汽车都不会开

楼主:
这个单片机ADC标称12位ADC采样率4.7MHZ,实际试了12位9.14MHZ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ADC标称12位ADC采样率4.7MHZ,实际试了12位9.14MHZ没问题

这个ADC速度可以做个简易示波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ADC标称12位ADC采样率4.7MHZ,实际试了12位9.14MHZ没问题

这种adc是开关电容结构, 速率要高,只能缩短采样时间(可以设置), 充电不充分, 这样测出来的误差较大, 我测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CORTEX-M4的手册我还没看,但是把指令集图上可以看到比M0要多好多,指令越多写程序越容易,M0用多了 ...

有硬件浮点计算小数非常方便,尤其对时间有要求的, 即使 M4只是硬件单精度浮点,小数点后面也能到7位, 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C:
这个系列好像缺少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C速度可以做个简易示波器了。

应该行,我现在这个屏幕还用的不熟练,等熟练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adc是开关电容结构, 速率要高,只能缩短采样时间(可以设置), 充电不充分, 这样测出来的误差较大, 我 ...

这价格能用就不错了,做个东西够用就好,用不着准确显示很多位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硬件浮点计算小数非常方便,尤其对时间有要求的, 即使 M4只是硬件单精度浮点,小数点后面也能到7位, 精度 ...

我学了好几年单片机还从来没用过浮点数。。。你看看那M0连个除法指令都没有,搞一些计算难受死了,新买的这个还不知道浮点数指令怎么用呢,手册到现在还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好像缺少USB。

确实没有USB,这单片机可能主要为了控制电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学了好几年单片机还从来没用过浮点数。。。你看看那M0连个除法指令都没有,搞一些计算难受死了,新买的 ...

你玩汇编的,和我不是一个道, 虽然我也会经常看软件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玩汇编的,和我不是一个道, 虽然我也会经常看软件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虽然我也玩了好几年了,但是我写的程序很差的,就是不断试错最后勉强能实现功能。其实写程序最关键还是实现的方法吧 ,方法搞懂写起来就容易了,C语言写定点数计算也麻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也玩了好几年了,但是我写的程序很差的,就是不断试错最后勉强能实现功能。其实写程序最关键还是实 ...

C语言计算很方便,比汇编要好用多了,尤其是多字节运算,就是定义字节长度,然后加减乘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