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导

楼主(2022-08-15):
家里用的松下353微波炉,更日不干活了,完全没有显示,一种不通电的状态。自己作了一些检查感觉没什么问题,现在怀疑是控制电路板出问题了,想请教师傅,这个板子要怎样检测和维修呢?

网友:
看样子你也不懂,还是找人修或买新的吧,基本检测都不会,搞电子不是听人提俩建议就会的,需要多年的摸索经验

网友A:
不通电不是应该先查保险丝吗

网友B:
完全没显示就检查电源部分,从插头往后查,这个故障相对比较好查原因

网友:
完全没显示肯定是电源坏了,拆下控制板找到型号,上淘宝吧

网友:
这说明主控板电源没有到位。查显示板电源。

网友C:
故障易发点:控制板小AC变压器初级断,一般是内部温度保险坏啦坏啦滴干活

网友D:
上个图片我看看!然后我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片我看看!然后我们就好了

就是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不是应该先查保险丝吗

保险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显示就检查电源部分,从插头往后查,这个故障相对比较好查原因

电源板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易发点:控制板小AC变压器初级断,一般是内部温度保险坏啦坏啦滴干活

内部温度保险坏啦坏啦滴干活?

楼主:
220伏电压已经加到控制板了

网友E:
如果400伏滤波电容上有300伏左右的直流电压,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元件。你的明白?

网友F:
美的微波炉的易损部分 是整流桥部分短路 和电容器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400伏滤波电容上有300伏左右的直流电压,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元件。你的明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的微波炉的易损部分 是整流桥部分短路 和电容器失容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