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件收音机中频谐波干扰一例

楼主(2022-08-15):
        一台黄河741收音机,是用套件组装的.其电路和印板图与产品收音机相同.收音灵敏度比较高,音质清晰,声音洪亮.故障现像是在800KHz--1000KHz之间有一处有自激啸叫。分析应该是930KHz出现了中频谐波干扰。消除这个故障,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将二中放和检波电路加上屏蔽罩,像春雷703,605,805这几种收音机那样。根据经验,适当调整电路,有时也能消除这个干扰。事实上大多数产品收音机都没有用屏蔽罩,也能正常工作。黄河741收音机当年产量比较大,说明不用屏蔽罩应该是可以的,所以首先还是从调整电路入手。
        1,检查变频管,中放管电流正常,管子都经过图示仪挑选,应该没有问题。
        2,在一二中周初级并联120K电阻,降低中周的Q值,展宽通频带,牡丹牌收音机喜欢用这个方法。经试验无效。
        3,适当降低变频管电流,减小本振信号及其高次谐波的幅度。无效。
        4,加大检波级滤波电容,消除残余中频信号。声音变得低沉,摸糊不清析,干扰依旧存在。
        5,做一个屏蔽罩将检波级屏蔽,就近接地。似乎有所改善,但不能完全消除自激,而且很难看,放弃此法。
        在更换检波滤波电容时,为了方便试验,就把电容焊在电路板的铜箔面,发现自激明显减轻,反复试验,电容脚短的比脚长的效果好,体积小的比体积大的效果好,电容紧贴电路板比立起来效果好。最后选了一个小瓷片电容紧贴电路板焊接,啸叫完全消除。
        以上情况虽然只是个例,但是可能对坛友有参考作用。这个套件也是本坛坛友处买的,可能很多坛友买过这个套件。

网友A:
也许,这不是个例,而是解决这种930KHZ自激的非常有效的好办法。

网友B:
我是弄了个铜箔的罩子把检波二极管周围罩起来的,也算能解决。就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不是个例,而是解决这种930KHZ自激的非常有效的好办法。

谢谢求知超版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弄了个铜箔的罩子把检波二极管周围罩起来的,也算能解决。就是不好看

说明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不知厂家当年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手头没有这个产品机,所以无法对比差别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不知厂家当年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手头没有这个产品机,所以无法对比差别在 ...

你是把那个C15的电容加大了吗?

我看一些其他机器的这个滤除高频的地方,电路要比这个机型的复杂些,也许那种机型没这个问题。

我那个干扰是牡丹942,把中放可能调的有点大了,在浙江一个954电台附近声音难听,屏蔽后好了许多。还没到啸叫之类的地步。

网友C:
楼主把C15转90度试试。检波滤波电容通常与磁棒成90度,能明显减轻或消除930KHZ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那个C15的电容加大了吗?

我看一些其他机器的这个滤除高频的地方,电路要比这个机型的复杂些, ...

        C15在图中用的是0.047,这已经比较大了,试验再加一只0.022,并且在电阻R8的两端并联试验,都无效,对音质影响很大。最后只用了一只0.022的,音质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C15转90度试试。检波滤波电容通常与磁棒成90度,能明显减轻或消除930KHZ自激。

        试验时为了方便,直接将电容直立焊接,无效,但是自激的音调有变化,偶然把电容平放,自激就消除了。说明自激确实与这个电容的位置有关。没有试过扭转角度,因为平放自激才能彻底消除。倾斜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验时为了方便,直接将电容直立焊接,无效,但是自激的音调有变化,偶然把电容平放,自激就消除 ...

原来那个电容,没试试,是不是失效了,或者和放的位置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个电容,没试试,是不是失效了,或者和放的位置有关呢?

        怀疑过电容。所以试验时电容都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试过。用瓷片电容,涤纶电容都试过。甚至还想过涤纶电容是卷绕的,最外一层相连的那只脚接地可起到屏蔽作用,试验也无效。电容的位置离磁性天线也比较远。磁性天线在电路板上边,电容在最下边,所以我想这应该不是问题。其实这个自激的原理是中频谐波干扰,与检波电路有关,这是已经被理论和实验所证实了的,但是具体到这个机子,为什么产品机不自激,而这个组装机自激,真正的原因我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过电容。所以试验时电容都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试过。用瓷片电容,涤纶电容都试过。甚至还想过 ...

楼主善于思考,动手能力强。我们业余热爱无线电制作的,就应该多思考,多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不知厂家当年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手头没有这个产品机,所以无法对比差别在 ...

1,检波二极管接中周用短脚,接检波输出用长脚。
2,检波滤波电容接地端改接二中放发射极。
方法很简单,原理不简单。

网友:
二极管产生谐波电流,谐波电流产生磁场,同时谐波电流遇到阻抗就产生谐波电压,就近布置电容既能减弱谐波电压又能减少电磁辐射

谐波电流不但二极管上有,中周初级也有,因为他们是紧密耦合,在中放管集电极也是有谐波的,减小末中放电流既能减小集电极电流中的谐波分量,也使二极管中的信号电流降低,对抑制谐波是有利的,损失的增益可由一中放部分补充,也就是说一中放电流取上限,二中放电流取下限,此外二极管串电阻也能减小谐波分量

谐波啸叫是个正反馈过程,不管哪种方法降低谐波回授都是可以的,只要反馈不足以引起自己或者临界自激就行了,

网友:
这个例子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