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jvc hr-j72ms录像机播放只有半个图像

楼主(2022-08-15):
各位老大,录像机播放声音正常,图像如图,擦磁鼓没改变,是不是磁鼓坏了

网友:
磁鼓没擦干净,或有个磁头坏了

楼主:
磁鼓擦过了,怎么搽都是这样。

网友:
有半边的磁头坏了。

网友A:
磁头没坏的!先用遥控器调节一下磁迹…若全部带子都这样!磁鼓加载臂或固定磁头跟踪点肯定被人调节过了!详细点看看机芯!有的会被人调到磁带都卷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头没坏的!先用遥控器调节一下磁迹…若全部带子都这样!磁鼓加载臂或固定磁头跟踪点肯定被人调节过了!详 ...

非常感谢!请问下这个在哪里调节呢,手机拍照,机芯图片太大了传不上来

楼主:
遥控器上好像没有磁迹的调节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好像没有磁迹的调节选项

有的!只是你没留意!把手机照片调小再拍!

楼主(2022-09-29):
后续来了:我又去闲鱼上收了一个,基本上可以用了。但我不甘心前面两个磁鼓都不行,于是我去找了一个超声波清洗器,把磁鼓放入里面清洗,奇迹出现了,磁鼓居然了基本正常了!看来问题还是磁鼓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来了:我又去闲鱼上收了一个,基本上可以用了。但我不甘心前面两个磁鼓都不行,于是我去找了一个超声波 ...

生命在于折腾!恭喜折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拿水洗的吗?

过滤水+少量洗洁精

网友:
录像机的遥控有磁迹调整功能的。

网友(2022-12-30):
1磁鼓有脏,2或有个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