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树莓派请科普一下。

楼主(2022-08-15):
如题,先谢谢了。下面的东西怎么用。

网友:
看不清型号,不知道是什么wifi模组的核心板,这肯定不是树莓派的

网友:
这是一个WIFI模块和一个湿度传感器模块,如果会C++编程语言,用程序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一个使用ESP8266的开发板  NodeMCU   可以使用Arduino IDE进行编程。或者使用国产的Mixly。图像化编程,非常简单。网上有很多NodeMCU的使用教程,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我拿树莓派玩sdr和dump1090

网友:
您这是ESP8266,原厂的固件是用lua编程,也可以刷micropython固件,或刷arduino固件。

网友:
ESP8266,WIFI模块,用Arduino开发

网友:
这不是树莓派,ESP32或者ESP8266,距离树莓派差远了

网友:
你这是esp8266,最近刚购入4个,一个最简单的玩法就是找根带通信的安卓数据线插电脑上刷tasmota,打开tasmota在线刷程序网址(新人不知道能不能发网址就先不发了)直接识别端口刷入,这个esp8266可玩性挺高的,我目前接的电流表和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