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k7型9寸电视再请教,显像管和高压包

楼主(2022-08-15):
经过群里朋友指点和这几天看书恶补,我又一次认真检查,发现如下现象,拔掉显像管脚插座,高压没拔,行管集电极电压正常24v和手册一致,原先是14v,整机电压由9.9v转为12.3v正常了,伴音也出现了。仔细观察显像管管脚插上后管脚有辉光,紫色。估计是显像管漏气了。电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现在我想知道行变压器怎么能判断好坏,我试着用表笔靠近过硅堆阳极,有轻微打火。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显像管故障,高压包如何判断是好是坏,我争取修好这台电视,谢谢啦。

网友:
仔细观察显像管管脚插上后管脚有辉光

   CRT 挂了。

楼主:
高压包怎么判断好坏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包怎么判断好坏哩。

有高压才会打火,证明高压包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压包怎么判断好坏哩。

怎么自动又发一次?

网友:
扔了算了,那是显像管漏气导致拉低高压,现在9寸管早买不到了

楼主:
要是高压包好的,就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高压包好的,就有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这个现象已证明高压包是好的了,显像管已经漏气了除非搞个10寸的来代替,原机的已经搞不到了。。。。。

网友:
熟悉一下显像管的工作原理,不忙加高压,灯丝电压加上看灯丝是否会亮。

网友:
根据你反映的现象,显像管已漏气,高压包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