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堤增加内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8-16):
一台HP原来用的是3G的内存(内部两条闪存插口)。一插口(下)插了2G的内存条,另一插口(上)插了1G的内存。想升级到内存4G。因此把1G的内存换为2G的。
开机后进不了Windows,蓝屏并说有硬件出错。重新开机进入Bios检查可看到有4G的内存。但进入内存检测则在25%时岀错。
把上下两内存条调换情况一样(也是检测至25%时出错)。但只要把内存换回至3G电脑回至正常。
这是不是电脑只可使用3G的内存(但电脑认得安装了4G的内存)???
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分别只上2G,看新2G能不能单独使用。或者新2G加1G能不能用。

网友B:
网上升级下主板BIOS

网友C:
不用原来的2G能行吗?

网友D:
内存会有很多兼容问题,只能多换几条试下。

网友:
只加新增的2G 内存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E:
一些老的北桥是不支持4G内存的,怎么换都不行

网友:
我的DELL也这样

网友F:
单独逐条,用内存测试看一下是否有某条本身就是坏

网友G:
内存条不兼容很常见,特别是品牌机。

网友H:
我这二有个戴尔的老本子,d430,板载1G,外加的只能1G,插2G自检不过

网友:
我的老本也是这样的情况,只能3G,4G过不了自检,应该是BIOS太老,但老本很多已经没有升级了,没办法了

网友I:
十多年前的戴尔,惠普等笔记本都支持2X2G内存(亲力实践)什么也不动也不用进BIOS直接插就可以,你的应该是内存条不兼容问题,不要买金士顿(假货多)海力士原现代(假货也不少),采用奇梦达颗粒的主要内存厂商:奇梦达、亿能、Kingmax(胜创内存)、金邦、威刚、宇瞻等。英飞凌颗粒也正是更名为奇梦达颗粒。,尽管“奇梦达”品牌目前在国内的影响力还远不如其前身“英飞凌”,但两种品牌的颗粒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
正规厂家正品的SPD信息是完整的也是相对正确的,包括颗粒厂家、序列号以及生产日期(通常用哪年多少周表示),SPD页里面还列举了内存可以运行的频率、CAS以及核心电压等。你用cpu-Z测出来的内存条颗粒。必尔必达 拆机条也不错,他只对品牌机做内存。尔必达已经被美国镁光收购。推荐威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只上2G,看新2G能不能单独使用。或者新2G加1G能不能用。

试了,只要是2G或3G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后加的内存问题

直接加一条4G的内存不好吗?

我把新的内存单独放到下接口,没有问题。
PC2内存好象没有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升级下主板BIOS

这个建议不错!不过我在网上查过这好象与Bios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两只内存条型号不一样,打架造成的,有些品牌很麻烦,速度不一样、品牌不一样都不兼容,3代好像还好 ...

是同一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原来的2G能行吗?

可以,只要不超3G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会有很多兼容问题,只能多换几条试下。

2G的只有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老的北桥是不支持4G内存的,怎么换都不行

那就只能用3G了!

楼主:
那我的一条2G内存只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独逐条,用内存测试看一下是否有某条本身就是坏

只用3G新旧内存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存条不兼容很常见,特别是品牌机。

1G与2G不是更不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二有个戴尔的老本子,d430,板载1G,外加的只能1G,插2G自检不过

电脑显示3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多年前的戴尔,惠普等笔记本都支持2X2G内存(亲力实践)什么也不动也不用进BIOS直接插就可以,你的应该是 ...

为什么3G,(1G+2G)就没有这问题呢?

网友K:
你说半天也不说主板啥型号?两个内存条是不是同型号?速度是不是一致?有时候就是主板老了或者老化了,添加会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K:
Pc2内存条,945以上还好,915的就累了,就是945的话也是各种不爽,单面条和双面条,,,,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3G,(1G+2G)就没有这问题呢?

就是这两条2G内存兼容性的问题(互不兼容)。1G内存条可以兼容另2G内存条。15年前的笔记本都支持2X2G内存。

网友B:
我有台微星P35主板就是超过2G蓝屏,升级BIOS正常,但超过3G显示不出,换64位系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老本本好,可以自己加内存条;新本本内存集成,估计只能换芯片了

本本不是让你这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半天也不说主板啥型号?两个内存条是不是同型号?速度是不是一致?有时候就是主板老了或者老化了,添加 ...

主板型号真的不知道。但两内存条是同一品牌。关犍是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Pc2内存条,945以上还好,915的就累了,就是945的话也是各种不爽,单面条和双面条,,,,

看来还是用3G算了,反正本本也太旧了。

网友M:
1,主板只支持3G内存,2,内存条不兼容,有些是单面的,有些是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这两条2G内存兼容性的问题(互不兼容)。1G内存条可以兼容另2G内存条。15年前的笔记本都支持2X2G内存 ...

谢谢!看来是没有什么办法了,用3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微星P35主板就是超过2G蓝屏,升级BIOS正常,但超过3G显示不出,换64位系统正常

谢谢!看来还是先升级一下Bi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1,主板只支持3G内存,2,内存条不兼容,有些是单面的,有些是双面的。

Bios可看到4G,只是自检不过。内存是同一牌子,都是双面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是没有什么办法了,用3G吧!

现在内存条挺便宜的,买一条4G的,与商家说好,不兼容退货,一般商家会出运费险,如果商家没买运费险,就需要你自己买。你的系统如果是Win7,买一条2G也可以。

网友N:
在BIOS中将内存频率,延迟等参数往下调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内存条挺便宜的,买一条4G的,与商家说好,不兼容退货,一般商家会出运费险,如果商家没买运费险,就 ...

电脑已经很旧了!以前想升级找了很久PC2并没有4G的。而且我那机的也只有160G。所以就随便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BIOS中将内存频率,延迟等参数往下调下试试。

谢谢!这个在Bios中有吗?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