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仪表的遭遇

楼主(2022-08-16):
   先是买了一块MF368万用表(指针表),因为以前用过,所以比较放心,也就没有太在意,直接确认收货了。可是过几天,受有个万用表精度的帖子,也想看看新表的精度,于是测了一下,直流精度还是很高的,但交流档就太差了,AC2.5V档,实测2.5V,读数只有后。1.8V,没办法,只能自己修了。
  仔细研究发现,罪恶的资本家把电路改过了,电位器直接用电阻代了,压降小的锗二极管2AK7用1N4148了,导致读数偏离了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没有生产2AK7了吧?1N4148不是可以代替很多二极管了吗?

1N14148是硅管,1N60才是锗管.

网友A:
现在好像没有生产2AK7了吧?1N4148不是可以代替很多二极管了吗?

网友:
一般指针表交流档的精度都比直流档差很多。

网友:
现在新的表交流的可调电位器都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B:
万恶的资本家还是斗不过认真的用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恶的资本家还是斗不过认真的用户啊

别小瞧资本家,消费者是永远斗不过资本家的,“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这句话不是空口无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N14148是硅管,1N60才是锗管.

我买了1N60P代替了2AP9,一直以为1N4148也可以代替2AP9。

网友C:
2ap9是锗管,1N60P是肖特基管(早期的1N60是锗管,但已停产),1N4148是硅管。

这三种管子的VI特性差异明显,在指针表内的工作条件下(50uA~100uA),锗管压降最小,肖特基次之,硅管压降最大。

这三种之间不宜相互代换。强行代换,将会出现AC档中的高压档仍相当准确,但最低压档不够准确、被测ac电压越低误差越大的问题。

我处理过上一手用错整流二极管的问题,为此曾发过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1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p9是锗管,1N60P是肖特基管(早期的1N60是锗管,但已停产),1N4148是硅管。

这三种管子的VI特性差异 ...

我用新买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只有0.17V,但是就像你说的,2.5V是差不多了,其它档测电压偏高了,最后二极管直入表头,不知道是啥原因,电阻档受影响了,索性不用交流电压档了。

网友:
楼主看样是资深专家了。厂家也骗不了,牛。

楼主:
做电感测试仪,需要精准的电阻,为了准确的测量电阻,买了一部QJ21A电桥,拿到手里一看,旋钮刮手,而且旋转开关都有沙粒般的噪音,宝商说用3节2号电池,实物却是2节 1号电池,不爽,退货了。

网友:
电子产品应是越来越好,遇上配件代替品,这样的情况还是少的。

网友:
仪表还是要买新的,现在生产的,一般都是数字的。不要买前几年的老产品,不好用。

网友:
现在恰恰就是不少商家粗制滥造生产的不好用,以前的相对还讲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