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电动开门器,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2022-08-16):
我有个小棚
门是自己用方管加铝皮做的铁门
是侧开门的
每次骑电动车
推出来和推进去都需要下车开门和关门
所以想做一个遥控开关门的电动器
在网上查了一下
买一个侧开门电动器需要800左右
所以想自己买减速电机加遥控做一个
现在的问题是
侧开门所需要的扭矩怎么计算
用一个弹簧式重量器拉开门和关门
显示的重量可以当做参考吗?
比如说开门 显示 1公斤
那电机扭矩就可以选择10NM的就可以 是吧
因为电机所带动的折臂杆 400mm左右
推算一下 扭矩也能达到2公斤以上

网友A:
除非专业人士,业余情况下可能没有人会去特意计算,而是凭经验估摸和手头能获得的材料去制作,哪怕大马拉小车也行。就如同骑自行车拐弯,若要理论起来,车速、全车质量(重量)、转弯半径、地面与轮胎的摩擦系数、自行车倾斜的角度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没有配合好必定会摔跤,这个理论计算的相当复杂。但实际上没有人会先计算再实施,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计算(包括我在内),基本上都是凭经验保持平衡顺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专业人士,业余情况下可能没有人会去特意计算,而是凭经验估摸和手头能获得的材料去制作,哪怕大马拉小 ...

能理解
但是买个大马
又贵 又沉  又大
不好安装呀
所以想买个大一点的最合适

就是想问问
用的弹簧秤 拉门  是否可以作为 参考值

网友:
把电机放到弧线位置,这样容易计算吧

网友B:
开门的力可以用弹簧秤测出,乘以闭门器支点至门铰链长度(力臂)就是开门力矩。电机扭矩乘以齿轮减速比就是实际产生的力矩,它应该≥开门力矩即可。
设计电动开门器,除了力矩,还要考虑开门的角度、速度,要综合统筹。

网友C:
门的转动惯量也要考虑。
最好是加减速器,一来电机真驱动力量小,二来没自锁。

网友D:
我干保安时修过自动抬杆系统,那电机都是500-1000瓦直流有刷电机,用变频调速器控制,开合从门轴那里相当费力,等于完全没有力矩,家庭一天开三五次门真不值得安这个

网友:
小时候做过自动开门器,当什么也没考虑,一个小减速电机,带动门锁,弹簧拉开门,如果空间够,建议做成侧滑门,这样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门的力可以用弹簧秤测出,乘以闭门器支点至门铰链长度(力臂)就是开门力矩。电机扭矩乘以齿轮减速比就是 ...

好的  明白了
心里有数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的转动惯量也要考虑。
最好是加减速器,一来电机真驱动力量小,二来没自锁。

嗯呢  我算了一下
正常电机1400转
最少需要250比的减速机
保证1分钟5转左右
然后加调速器 50%的调速
基本保证90度开合  6秒左右
感觉控制方面能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干保安时修过自动抬杆系统,那电机都是500-1000瓦直流有刷电机,用变频调速器控制,开合从门轴那里相当费 ...

台杆系统
那扭矩确实要很大呀
我这个  可能60w的就够啦

主要是我平常没什么业余爱好
没事做个东西
动脑  动手 打发时间
又方便生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理解
但是买个大马
又贵 又沉  又大

用弹簧秤拉门看拉力是多少,然后看拉门的位置到铰链是多少距离,其乘积就是力矩,要注意力的单位和距离的单位,力矩的单位就是这两者乘积,算出力矩找电机时要按照算出的力矩乘个系数1.5-2来确定所用电机的力矩。还要注意的是用调速器调速,会降低直流电机的力矩,如果速度计算精确最好不用调速器,否则电机的力矩还要加大。直流电机转速1400rpm很少,多数是在3000rpm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