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篡改院長的6p9p輸出,大家給點建議

楼主(2022-08-16):
因為最近院長發布了6n7p單端,於是想將電路嫁接到院長的6p9p單端輸出上,增大輸出功率,期望能到5w,大家看可行不,

网友:
我看行,支持尝试。6N7的阴极电阻可以适当调整。输出牛的阻抗可能要低于5K。用3.5K的试试?要不功率上不去啊。

网友:
院长都首肯了。
干!

网友:
虽然泰斗老师支持调改但感觉这样一折腾再加上换输出牛等于还得添加银两。

楼主:
如果行得通,下一個要篡改的是4p1s單端,這樣用5k輸出牛剛剛好,功率可望達到3.5w,而且難度不大,只增加了一只6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