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如何校准?

楼主(2022-08-16):
今天把我的德产23S(四又三分之二位表)打开看了一下,
没有发现板上有任何的可调器件,
那么,指教一下,
这种表如何校准呢?

网友A:
只能调整电压基准

网友B:
某些表可以进入校准模式,软件校准。

网友C:
德国高美的万用表,自己就不要想校准了,没有任何校准资料和软件流出。只有返回德国原厂校准,费用我记得是190欧元还是220欧元。

网友D:
不错,是块价格不菲的好表,校准好像是在内部调节吧(菜单设置调节)。
Metra Hit 26S 模拟数字万用表带信号发生器
4位半数字万用表(约3100人民币)

*清晰度、高对比度液晶显示屏,可在微光下读数;

*液晶显示屏可*低在-25℃时使用

**大*小值纪录,自动数据保持功能

*自动存储功能(与SI232适配器连接)

*时间计数器及时间、日期显示

*红外数据传输功能(砖利)

*自动插孔锁ABS(砖利)

*二极管测量和通断测量(带声音提示)

*温度Pt100/Pt1000测量(需选件)

*电流*大测量可达16A

*使用电流互感器时,可直读测量电流值

*频率信号发生器(1-1000Hz方波可调)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23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德国高美的万用表,自己就不要想校准了,没有任何校准资料和软件流出。只有返回德国原厂校准,费用我记得是 ...

23S有人可以校准,我买的23S就是卖家找北京的朋友校准的

网友F:
做什么用,还要校准数字表?

网友G:
这明显是要软件(菜单)校准的

网友:
用软件,只能找下说明书,一般都会有,比如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调整电压基准

如何调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表可以进入校准模式,软件校准。

我搜遍了说明书,
没有校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高美的万用表,自己就不要想校准了,没有任何校准资料和软件流出。只有返回德国原厂校准,费用我记得是 ...

不会吧,
抢钱啊,
有这些钱都可以买一台性能不错的数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是块价格不菲的好表,校准好像是在内部调节吧(菜单设置调节)。
Metra Hit 26S 模拟数字万用表带信 ...

您也有这么一块么?
我看说明书,
没有关于校准的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23S有人可以校准,我买的23S就是卖家找北京的朋友校准的

能够提供联系方式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什么用,还要校准数字表?

这话问的,
数字表就不需要校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明显是要软件(菜单)校准的

确实有菜单,
但菜单里没有校准的功能。

网友H:
这表一般不用校准,超差了吗?
要校准也是软件用菜单进行或内部数据接口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抢钱啊,
有这些钱都可以买一台性能不错的数字表了。

这些不提供任何校准资料和软件的,本来就是抢钱。所以福禄克几十年来,占据绝对霸主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表一般不用校准,超差了吗?
要校准也是软件用菜单进行或内部数据接口校准。

好像有些偏低,
我没有其它标定设备,
用AD584KH的电压基准,
10V测值为9.993V,
其它2.5V、5V等测量出来也是偏低,
不知道是基准偏差,
还是23S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不提供任何校准资料和软件的,本来就是抢钱。所以福禄克几十年来,占据绝对霸主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 ...

德国人不厚道啊

网友C:
所以这系列的万用表销售惨淡,早就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系列的万用表销售惨淡,早就停产了。

那是不是校准服务也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校准服务也停了?

去看官网吧。前面说的校准要190欧元,我也是以前再官网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遍了说明书,
没有校准模式

工厂才会,一般不公开的,福禄克的也只有个别型号网上才有。

不过一般无非就是那几种办法,特定按键:比如关机时按住某几个按键开机。  或者后面有个校准按钮。 或者主板上某个跳线或者数据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也有这么一块么?
我看说明书,
没有关于校准的菜单

说明书?我帮你找找吧!我帮你在外国网站找找看看有没有了,找到了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我帮你找找吧!我帮你在外国网站找找看看有没有了,找到了发给你!

谢谢,我有说明书。
我是问您是否有一块?
我看说明书里没有关于校准的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菜单,
但菜单里没有校准的功能。

我是猜的,帅哥,不好意思啊,没有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