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卧虎藏龙的矿石论坛老师们求教关于根德5570立体声电子管收音机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22-08-17):
论坛的各位资深老师们:大家好!本人收藏有两台根德5570立体声电子管收音机,收音功能及4个喇叭音质均正常没有问题。但两台机子有一点小毛病,想向论坛各位神通广大的老师求教一下:A机子在开机后大约一个小时,就开始出现轻微的“嗯嗯”电流声,声音不大要靠近机子20厘米才听得到。一开始以为是喇叭发出来的,后来打开后背板来观察,发现靠近变压器的这边声大些,另一侧嗡嗡声就小。这个“嗡嗡”声很大概率就是这个变压器发出来的;  B机子的在开机后,“FM-STEREO"指示灯亮一下后马上就熄灭,随后FM信号就算全满(猫眼全满重叠)这个灯也不会亮(正常情况应该是当调谐到FM立体声强台时这个红灯会亮起来),而四个喇叭播放的立体声倒是正常的。我对比了其它藏家的5570,他们的ECC83及EAF801电子管均带有铝壳屏蔽罩(包括A机子也有),但B机此两管缺铝罩。另外。5570背板上的FM电子管解码器原本使用的是EC92及ECC81两根管子,而B机的ECC81被更换成美国的6201电子管。B机除了立体声灯不能正常亮之外,机子底噪非常安静,开很久把耳朵贴近音箱也没有听到任何杂音。描述完基本情况,现在想问一下:1、A机轻微的“嗯嗯”电流声要开半小时后才出现,并且随着开机时间越长,“嗯嗯”声会略增大,感觉并非电磁干扰而是里面发热才造成的。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压器有问题?滤波电容有问题?还是电子管漏电?分别有啥方法可以检测和解决?如果确定是变压器有问题的话,现在这种EI变压器还能买到合适的不?或者直接把B机的变压器换过去? 2、B机的“FM-STEREO"指示灯能亮一下后熄灭证明该灯没有烧坏,但是其无法正常显示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使用了6201电子管替换ECC81导致的?还是可能由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另外B机的变压器钢叠片与调节电压大小的小塑料板之间有一个小圆柱体顶着(如图),而A机并无该小圆柱体,请问谁知道这个东东是干什么用的?盼望论坛大神能不吝赐教,给与小白指点迷津,实在感激不尽!

网友A:
出现交流声时,用手按压一下变压器的铁芯(注意不用碰到电路的接点,以防触电),如果交流声有变化,说明是变压器紧固不良,或铁芯叠片有松动,这样想办法紧固好螺栓就可以减少交流声。如果手压铁芯时交流声不变,则是电路问题,一般是滤波电容容量随温度升高而下降了。这时可以用一个22微法400伏的电解电容并在滤波电容的两端。并在那个电容上交流声小了就说明是这个电容有问题。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由于功放管是ELL800的单管推挽功放,如果管子里面的两个管芯老化不同,工作一段时间也会出现交流声,这个可以换一个管子式一下就可以确定。以上办法仅供参考,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实践。

网友B:
解码器上的EC92就是推动立体声指示的,没其他功能。所以只插ECC81就可以正常解码。只是没有立体声指示了。

6201 是美国型号的 ECC81

网友:
那个小园柱就是用来顶住铁芯,改变共振频率的,估计拿下来后共振频率会有变化。

网友C:
第一个感觉是有漏电,电流增加引起声音,大部分是电容漏电

网友:
欣赏一下这些名机的制造工艺,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为了系统资源,请用默认字体字号发帖。

网友D:
这两台机的解码器相同,都是9脚插头与机芯连接的,把解码器互换一下,看看立体声指示灯的状况有变化吗?如此也可以判断是解码器问题还是调频中放有问题。

网友:
A机大概率是电源级滤波电容热稳定性不好了,容量也可能下降,与那根短铁柱肯定没关系,不信取下来试试;
B机查看一下电路图,跑一下线路就知道立体声灯不亮原因,如果没有缺管子的话,建议看看是不是管子松动了。

网友E:
看照片B机缺管子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两台机的解码器相同,都是9脚插头与机芯连接的,把解码器互换一下,看看立体声指示灯的状况有变化吗?如 ...

贴几个解码器的图片和电路图供参考:
D_Grundig_1965_5570_Dekoder6 (1).jpg

网友:
检查一下继电器是否工作,测试并对照两个解码器的EC92 的栅极和阴极电压。应该不难解决。有两台机真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码器上的EC92就是推动立体声指示的,没其他功能。所以只插ECC81就可以正常解码。只是没有立体声指示了。
...

谢谢您的指点,我开始还在猜会不会ECC81被更换成6201而导致立体声指示灯不正常的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交流声时,用手按压一下变压器的铁芯(注意不用碰到电路的接点,以防触电),如果交流声有变化,说明是 ...

谢谢您的指点!这个型号的机子使用了两根ELL800管子,那我试着把两机的ELL800对调一下看看是不是管子老化的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两根ELL800跟其他管子不一样,上面还有个金属支架扣着的,请问要怎么搞开这个扣着的支架?(这个支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感觉是有漏电,电流增加引起声音,大部分是电容漏电

麻烦您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大电容漏电?这种是什么型号?如果更换的话现在还买得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想多了,

德机的细微考虑就体现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这是为了顶住后面这块电压调整的胶木板的, ...

今天长见识了,应该正如您所说的。之前我还担心A机的变压器会不会因为少了这跟小圆柱体顶着而导致“牛叫”呐。德机细节考虑确实比较周到,您是见多识广的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B机缺管子呀

管子倒是不缺。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大电容漏电?这种是什么型号?如果更换的话现在还买得到么?

这个组合电容怕不好找,您可以测一下如果其中一个漏电,替换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你就这样保持现状听着吧,因为你的基础实在太缺乏了,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搞不好损坏了什么 ...

您说得很对。因为本人是刚刚接触电子管的小白,所以自己并不敢直接动手去折腾机子,而是准备请外面专业维修音箱设备有经验的师傅来检测维修,但现在的音响维修师傅很多都对这些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不在行。所以我来论坛求教各位高手,一来是自己确实对这个感兴趣,想多学习点这方面的知识;二是这边卧虎藏龙,对电子管收音机有实践经验的高人很多,这些宝贵的建议也能帮助到维修师傅判断“病因”和解决问题。这两台机子的外观品相均不错,一台有9成新,一台也有8成新,而且各波段收音功能、喇叭立体声这些均正常,用来播放手机上的无损音乐“蓬蓬声”十足音质震撼,个人感觉并不逊色于现代音响系统的效果。故我一直认为这两个小毛病如果一直拖着不积极去解决的话很可惜。所以才来求教希望能解决使其完美(这也是对古董老物历史文化的一种保护),如果经过努力后确实由于客观原因无法解决的话,那也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网友:
曾经也想收台立体声机,一看到ELL800和猫眼管就却步了,太稀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对。因为本人是刚刚接触电子管的小白,所以自己并不敢直接动手去折腾机子,而是准备请外面专业维 ...

你有两台一样的机子其实最好解决了,就是用替换法,把怀疑的器件对换一下看结果。电阻损坏的概率最小,管子拿下对换就行,麻烦的就是电容。一个一个焊下来替换。修好了,你对这个机子的情况也大致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几个解码器的图片和电路图供参考:

好的,非常感谢您热心提供5570解码器去罩的图片及电路图,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士,可以找找看有没有本地的爱好者可以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士,可以找找看有没有本地的爱好者可以帮忙看看

我是广东潮汕这边的。这个检修的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久,这机子一台三十斤又大又笨重,又怕摔到撞到,要寄去外地维修的话不可控的风险太大也不现实,而且为了一点点小毛病来冒险邮寄也不合理,毕竟它就算不响摆在桌上也是一台养眼的艺术品,如被暴力快递摔散架就很可惜。所以一直在当地寻找这些音响维修店咨询,可是问了一圈,很多店的维修师傅要么没有搞过这种这么古老的电子管收音机,而一两个懂的又嫌麻烦不愿接。在寻找的过程中也感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这些东西只能找到本身很热爱这一行的“技术痴迷者”,而他又不是全靠维修来吃饭的,才有可能静下心来研究这些疑难杂症;如果是全靠维修来谋生的师傅,生活压力大,对于这种琐碎麻烦又无法收高价的项目肯定是没有兴趣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广东潮汕这边的。这个检修的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久,这机子一台三十斤又大又笨重,又怕摔到撞到,要寄 ...

前些年可能还有一些,现在大概年纪大了也不愿管了
还有一个好像只收开盘机的活儿了,收音机不收了

网友:
5570 的电路图:

楼主:
谢谢您热心提供电路图。

网友:
看LZ这情况,按17楼说的吧,就2个字的原则 “不动”。要技术,要仪器,要配件,不容易。

网友:
万分感谢 已下载。

楼主:
专门拿了个录音笔伸入机子内部把A机的产生噪声录下来(见附件),看看哪位老师能听出来这种类型的噪音最有可能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而伸进B机则录不到一丁点噪音,非常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