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钥匙没有芯片也能启动汽车

楼主(2022-08-17):
前几天发现车钥匙的遥控坏了,开不了车门,但能打着火。最近只能手动开关锁门,也不哇啦哇啦报警。以前遥控锁门后,机械开门会哇啦哇啦报警。
今天无意中发现用备用钥匙(10块钱本地复制的,只有机械部门,偶尔车里拿个东西,根本打不着车)也能打着火了
怪不怪

网友A:
二个可能 ,一是你的防盗系统坏了,不过这个可能 性不大。
二,最大的可能是你把坏的制遥控钥匙带在身上了,或者放在车内了,防盗系统能接收到钥匙信息

网友:
理论上不可能,钥匙都得有芯片才能解锁
要是真如此的话,应该是故障了

网友:
可能不是遥控坏了,而是中控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中控!!!!!!!!!!!

网友B:
有发动机防盗的,没有芯片是不能打着火的,因为汽油泵根本就不工作,如果没有芯片也能打着火的话,估计是发动机防盗系统出问题了,不知楼主的车是否修过

网友C:
原厂钥匙掉在车里了,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可能 ,一是你的防盗系统坏了,不过这个可能 性不大。
二,最大的可能是你把坏的制遥控钥匙带在身上了 ...

有这个可能,当时身上确实有两把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钥匙掉在车里了,仔细找找

没有掉车内,可能当时遥控钥匙就在包里,到时再试试纯机械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遥控钥匙损坏后,微电脑自动降低防护,允许机械钥匙使用权限

楼主:
昨晚又试了一下,就用备用钥匙,也能着车,原车钥匙这次没带在身边

网友D:
也就是说您的车时根本不带发动机防盗芯片的,不然是不可能打着火。

网友:
按理说,不可能,报车型号

网友E:
不可能,读钥匙芯片的装置般是在方向盘的下方,靠近钥匙孔不远的位置,如果这个读取装置损坏或者是和装置连接的单片机损坏,都是不能启动。

LZ,你启动了多久,是一下子打着火能运行个几十秒甚至几分钟。还是能长时间(譬如30分钟以上)开车走。

有些汽车的机制,未必是打不着火,而是几十秒后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您的车时根本不带发动机防盗芯片的,不然是不可能打着火。

确实带防盗芯片的,以前遥控好的时候用备用钥匙是打不着火的

网友:
到4S店检查一下,免得下次人家把你的车开跑了。

网友:
有一种钥匙信号延长器,能复制钥匙信号,就像钥匙放在车附近一样。你周围不会有人用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读钥匙芯片的装置般是在方向盘的下方,靠近钥匙孔不远的位置,如果这个读取装置损坏或者是和装置连 ...

今天用备用钥匙开车跑了好几十公里,也没见熄火

楼主:
防盗没有了,我倒是喜欢,反正是烂车也没人要。两把钥匙都能开,倒也方便。就是没有了遥控开关门,有点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备用钥匙开车跑了好几十公里,也没见熄火

看来这个东西还不似我想象的那么靠谱,漏洞还是有的。

网友(2023-01-05):
没有叫就说明防盗系统关闭啦

网友:
应该是感应到了你带着的遥控钥匙芯片了

网友:
旁观者,在这里偷偷学习经验

网友:
遇到类似情况,钥匙遥控开门失效,插钥匙开门,点火发动正常,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小奥拓,难道原本就没有防盗功能?

网友F(2023-02-21):
引用 网友B:
有发动机防盗的,没有芯片是不能打着火的,因为汽油泵根本就不工作,如果没有芯片也能打着火的话,估计是发 ...

我有辆车,防盗钥匙不灵的,拿去修。后来发现修理工把发动机防盗给短路了,没芯片的钥匙就可以点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有辆车,防盗钥匙不灵的,拿去修。后来发现修理工把发动机防盗给短路了,没芯片的钥匙就可以点火了。。 ...

这……,修理工是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理工是什么思路?

欺负你不懂。。。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是什么车系的!

网友:
应该是发动机防盗系统故障了,出厂时即使备用钥匙不带遥控,但里面还是植有防盗芯片的,我试过把钥匙的防盗芯片取下来,点火时仪表盘的防盗灯会亮而且打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