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大众车机改桌面音响的拙作

楼主(2022-08-17):
  一个升级换下来的大众车机 ,花点时间用胶合板做了一个机壳。定尺寸,划线裁料,挖孔粘合,打磨喷漆。就这个费工夫。找了一个废电脑电源外壳,正好装得下了一个60w的电源牛,就采用普通的整流滤波电路,没用7812稳压(空载直流输出14伏左右,加个7812好像也没多大意思)。音箱用的是早些年流行的一套日本三洋桌面音响的两个音箱。拆开看过,喇叭做工没得说。音箱分频电容还是无极性的。装好后开机试音,听CD、U盘、广播效果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听一个小时后自动关机,要继续听还得再启动一下,有点不爽。这个小作品只能算个组合音响,离发烧还差点距离?拿出来这里给大家献丑了。

补充内容 (2022-8-26 15:27):
谢谢大家关注点赞!补充一点,壳子材料最好选七合板木材。外面再粘一层带装饰木皮的三合板。不建议用高密板。原因是不好加工,且还得要贴装饰皮。

楼主:
这几年出产的大众车机大显示屏可以放视频。面板尺寸和这个一模一样,也可以塞进这个机壳,但是电源就只能改外置的了。

网友:
机箱做的真好。

网友:
蛮好,做得不错!

收音,播放mp3.

声音不差。

网友A:
取消一小时关机,后边有个桩,接上就行。

网友:
做的挺好的,赞!

网友:
这个大众车机需要解锁,解锁后就不会有一个小时关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一小时关机,后边有个桩,接上就行。

愿闻其详,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后边接电源发个图看看,我的装在里边看不见。

网友:
图片有了。

网友:
接个线就解决一个小时关机了?我的510买了个什么东西才可以啊!

网友:
机箱看上去很上档次,很有复古的味道

网友:
大众车大众脸,大众车机还是大众车机脸

网友:
祝贺改的不错,偶也想改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