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共享问题求助

楼主(2022-08-17):
两台电脑,一台是WIN10,一台是WIN7,需要共享打印机,但WIN10可以看到WIN7,二装WIN7的电脑看不到装WIN10的电脑,请哪位朋友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把打印机装到win7的那台电脑不就行了

网友:
把打印机用网线直接接入交换机.............

网友:
什么上古打印机不能接入交换机用局域网共享?

网友:
2楼正解,或者购置一个打印机服务器,或者找个旧路由器(带usb口)刷一个固件代替打印服务器,前提是这个路由器能刷机,且您的打印机是usb接口的

网友:
带网络的打印机不香吗?局域网内电脑手机都可使用,也不要电脑开机。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win10的电脑没有开共享吧

网友:
这个不好处理,看不到你开始菜单搜一下ip或电脑名称说不定能找到

网友:
win10打开SMB1.0试试,或者用计算机名访问一下试试

网友:
win10系统需要安装NetFramework,win10系统盘里自带,再打开SMB1.0和防火墙。

楼主:
都是老电脑和打印机,问题是局域网内,自动获取的IP地址,打印机只有一台,放在安装win10的电脑上,试了很多办法就是不行,都开了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老电脑和打印机,问题是局域网内,自动获取的IP地址,打印机只有一台,放在安装win10的电脑上,试了很 ...

但WIN10可以看到WIN7,二装WIN7的电脑看不到装WIN10的电脑

+++++++

首先 Win7 这边 ping Win10 那边的 IP,如果通就用 \\[对方 IP]\[某个已设置共享名] 尝试访问

eg. Win10 机器名是 Homeserver,IP 是 192.168.1.2

那么

\\192.168.1.2\Datums

\\Homeserver\Datums

等价,即使在网上邻居中看不到,依然可以用 \\IP\[sharename] 访问

若访问成功,即可用 \\IP\[sharename] 访问打印机,若不成功,根据错误提示再解决

如果 ping IP 不通,再检查 Win10 这边的网络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