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CPRO录像机磁带加载不到位

楼主(2022-08-17):
有一台松下DVCpro录像机播放小磁带没事,如果放入市场较长的大磁带126分钟的就会出现加载不到位走带有异响还有马赛克但是用手按一下磁带会发现磁带有一定的旷量按下去之后播放正常齿轮都加了润滑脂还是一样是哪部分的问题呢老机器维护真是头疼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仓没有完全落到底。重点检查半齿轮,上面的拉簧柱容易断,有条件换新带仓吧。

网友:
带仓变形,带仓齿轮错位也注意一下

网友:
磁带录像机!年月久了!润滑问题吧?拆开盖子润滑脂保养保养!

网友:
检查红色指的部分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