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淘宝上的这个工具能做快速电烙铁用吗?

楼主(2022-08-17):
(图片)

网友:
如果不常用,买个打火机就可以,比图片上的加热快多了。

网友:
不行,里面是个变压器,长时间工作受不了。

如果铁丝(暂时这么叫把,不是纯铁),换铜丝,不发热。

网友:
这玩意发热是靠那个钉子的电阻来发热的,你要是当电烙铁用的话,还得找康铜丝做发热体,而且不清楚这玩意能否持续通电

网友:
这么缺烙铁么

网友A:
可以,和老式快速烙铁的原理一样的,只是焊嘴最好用细一点的不锈钢丝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和老式快速烙铁的原理一样的,只是焊嘴最好用细一点的不锈钢丝为好

不锈钢丝能吃锡吗?

网友:
汽车修理焊接塑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丝能吃锡吗?

可以的,用不锈钢助焊剂就行,也可以用铁丝,就是软些,反正要用电阻大的,看内部结构,有的电路用铜丝可能会导致损坏或保护

网友:
这不是烙铁,而是类似热熔胶枪的玩意。

网友:
汽车保险杠修复塑料焊枪补裂痕焊接神器焊前杠工具补钉焊钉;
做烙铁的话,还是不行;改装的话,功率不足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过去叫电枪

网友:
这个目测是接在一个变压器低压大电流输出绕组上的两个铜杆触点,触点碰到铁钉后在钉子上流过产生的电阻热,从而加热铁钉,钉入车辆上开裂的塑胶钣金件里。

楼主:
我看这个东西与我自己做的变压器快速电烙铁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是汽车修理塑料件用的

网友:
不行吧,这玩意就是一个热熔胶枪性质的,把铁丝加热后嵌入塑料件,加热温度能到多少?3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东西与我自己做的变压器快速电烙铁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感觉变压器输出的电流电压不同,从前我也做过速热烙铁,电压0.5V的,这个估计电压2V以上但电流没有速热烙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