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4E只能写一次程序,之后再无法识别MCU,也无法写程序

楼主(2022-08-17):
看标题,用万能板连接PL2303,通电接数码管,好像有跑马灯的程序,然后检测MCU提示成功,版本6.1。写一个简单程序进去P1=0;数码显示8,一切正常,再改其他数字,无法写入,也无前面程序,反复检查连接没问题,测晶振电压2.5v和2.4v,但没有起振。问南通公司老妖,说找淘宝

补充内容 (2022-12-6 08:09):
在此感谢江苏国芯科技公司工作人员赠送了工具,也感谢贵公司工程师的耐心指导,也特别感谢坛友的热心帮助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A:
找他们业务小姐姐重新申请样品和工具就行,不用说在外面买的出了问题。如果他们原厂提供的没问题,而市场 ...

不能说话,一说多了帖子就消失了,问题还在论证,先看图

补充内容 (2022-12-5 20:57):
上面是Win7下运行的,下面那个Win10下的,下面可以自动识别选择,上面偶尔选择..

补充内容 (2022-12-6 07:59):
最后一图,固件版本变为:6.5K了,之前是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排了新工具了?有了进展麻烦放这帖子吧,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啥原因。

  认真思考后:问题并不是上面电脑不同导致端口不扫描形成,因为当时反复测试,那几个选项我都变换调试了,回想一下,当时也手动变换端口了,强有力的证据就是我喜欢看数据流指示灯,下载程序或检测芯片他都会闪烁,而且调低过码率,闪起来更亮,一下一下的更慢,所以不是端口不自动识别问题!!!!
  再来对比前后:之前ISP下载程序是6.90版(文件2M多),来新工具后,打开下载程序提示升级(选择是,升级),变成6.91版(4M多),也没搞清楚翻倍后的烧录程序增加了哪些信息,而且,此时用U8W工具成功检测到了,怀疑PL2303是没问题的,接上后,居然能烧录程序了。。。。。。

楼主(2022-08-17):
如图永久的睡了

网友B:
是不是有熔丝之类的

网友C:
芯片彻底断电试试,注意手册中通讯线的接法。

网友D:
PL2303远不如341稳定,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2303远不如341稳定,可以一试。

那为什么第一次可以,新换一个片子又可以,写一次程序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熔丝之类的

没有,有也是可恢复保险,但并没有短路,测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彻底断电试试,注意手册中通讯线的接法。

关键是第一次写入程序,断电重启后一切正常,第二次写程序就无法写入,只通电,片子也不工作了,罢工了,测晶振不起振

网友E:
买的是OTP吧?

网友F:
烧录时P1.0 P1.1选项是不是勾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录时P1.0 P1.1选项是不是勾上了

这个肯定没勾,也测试拉低再写程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是OTP吧?

什么是OT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是OTP吧?

应该不是一次性的,老姚客服说可擦写n次

网友G:
STC的手册好找吧,手册里关于这个地方也就几页纸。

网友:
OTP是一次性烧录芯片的意思

网友H:
晶振不起振,要么晶振坏了,要么芯片坏了。

网友I:
你这是把晶振短路了吗?反面看下面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的手册好找吧,手册里关于这个地方也就几页纸。

PDF我找了,说这个几乎没有,就一个管脚图图。大量广告,还要例子程序,倒是一本好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振不起振,要么晶振坏了,要么芯片坏了。

换晶振也试了,不是晶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把晶振短路了吗?反面看下面包板

面包板下面是分开的,仔细看看,中间大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我找了,说这个几乎没有,就一个管脚图图。大量广告,还要例子程序,倒是一本好教程

那就换一块再试吧。有些芯片有熔丝位等。你是不是设置了。这些手册上应该是都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面包板下面是分开的,仔细看看,中间大间距

一般地,下面一排往往有多组互相连接,你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地,下面一排往往有多组互相连接,你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看。

这个用了多年没问题的,共买了四片,已经三片了,再不能试了,反正不写程序通电是工作的,好像有个流水灯程序

网友H:
我现在都在用STC15系列的芯片,自带RC振荡,最小系统只需要在正负电源间加一个104电容就行,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都在用STC15系列的芯片,自带RC振荡,最小系统只需要在正负电源间加一个104电容就行,非常方便。

感觉15系列的好用,功能也强,抗干扰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都在用STC15系列的芯片,自带RC振荡,最小系统只需要在正负电源间加一个104电容就行,非常方便。

STC15系列我也在用,这个打算拿出来做点东西,io共16个,刚好,体检也刚好,测试也方便

网友:
多备几个usb转串口烧写线,有的会因为电压或者波形达临界值会不能用,换个烧写线就行,有时候A线烧B版可以,c线烧D版也没问题,但A线烧D版就是不行,我也没细心研究为什么,碰到好用的就一直用哪种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芯片彻底断电试试,注意手册中通讯线的接法。

都是这个原因惹的祸,电没有放干净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是这个原因惹的祸,电没有放干净javascript:;

意思是烧毁了,不能用了?

网友K:
复位电路必需有,否则,上电后芯片不能进入引导区,当然不能下载代码;一个10uF电容,一个10K电阻,应该很容易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复位电路必需有,否则,上电后芯片不能进入引导区,当然不能下载代码;一个10uF电容,一个10K电阻,应该很 ...

不工作后也试加复位了,手动也试了,不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工作后也试加复位了,手动也试了,不行

截图中好像没有复位电路,在面包板在上下载代码?应该是通过下载器,首先排除下载器的问题;短路下载器的TxD/RxD,启动测试软件,确认没问题后,下载器连接到单片机,但电源不连接,或者说只连接TxD、RxD、GND,下载器上电,此时测单片机端是否有电压,如果有,说明下载器通过TxD引脚(对应单片机的RxD)向单片机供电,这样,单片机是不会很好复位的,解决的办法:在下载器TxD引脚加防倒灌二极管,如果以上方法都试了还是无效,也许单片机真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截图中好像没有复位电路,在面包板在上下载代码?应该是通过下载器,首先排除下载器的问题;短路 ...

二极管也试了,用的1N60肖特基二极管,不行

网友L:
我最近使用STC8G1K08A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经过查找网上信息,发现单片机P3.0和P3.1内部没有上拉电阻,需要提前设置端口工作模式,第一次下载程序后,端口工作模式不对,有可能是无法二次下载的原因,可以对这连个引脚外接4.7K或10K的上拉电阻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我今天回去也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最近使用STC8G1K08A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经过查找网上信息,发现单片机P3.0和P3.1内部没有上拉电阻,需要 ...

谢谢,明天试试。关键是第二次没写入程序,但原来的程序也不工作了,晶振不起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关键是第二次没写入程序,但原来的程序也不工作了,晶振不起振

晶振脚,还有复用的?

没看芯片手册,不知道,我感觉这个不能复用吧,除非片子里面自带震荡。

网友M:
搜一下STC的官方公司,以前他们是可以免费送简易的USB烧写器的,带有IC夹很方便测试。哪怕买一个也10多块不贵。可避免浪费你的意外时间和精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关键是第二次没写入程序,但原来的程序也不工作了,晶振不起振

我晚上试了,可以烧写了,但很奇怪,我使用的下载工具是STC自动下载工具,按说是不需要重新上电的,但这个不行,必须要重新上电才可以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脚,还有复用的?

没看芯片手册,不知道,我感觉这个不能复用吧,除非片子里面自带震荡。

独立晶振,没有复用,自带rc振荡不是我要的频率,而且震动频率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晚上试了,可以烧写了,但很奇怪,我使用的下载工具是STC自动下载工具,按说是不需要重新上电的,但这 ...

我试了,还是死翘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搜一下STC的官方公司,以前他们是可以免费送简易的USB烧写器的,带有IC夹很方便测试。哪怕买一个也10多块不 ...

看了看,官方烧录器100多呢 ,而且是插件的,想想自己业余爱好者,也没几片插件,实在不划算

网友H:
有没有试过取消晶振?

网友:
断gnd试试。

网友:
不妨到这里找找灵感。
https://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试过取消晶振?

这个我抽空试试,意思是取消了能用后再启用吗?
推荐的网站一堆文字,就想换个编程器试试呢,一看没几片插脚单片机,细细想想不划算

楼主:
每次识别或烧录,必须断电一次,我多数断的是DNG,个别测试断Vcc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抽空试试,意思是取消了能用后再启用吗?
推荐的网站一堆文字,就想换个编程器试试呢,一看没几片 ...

这个芯片内部自带RC振荡时钟,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推荐的网站虽然是一堆文字,但都是常见问题汇总,说不定能给你启发。另,认真阅读STc芯片的说明文档也很重要(虽然说STC的文档编得一塌糊涂),里面有很多注意事项及避坑指南。
我一般都是用CH340做下载线,几块钱的事,没必要买编程器。平时也要多关注STC的下载软件,能用最新的就用最新的,里面也有很多避坑设置,不要老想着傻瓜式盲操,它还没那么智能。

网友:
不是做广告哈,随便打一个CH340搜到的,出了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内部自带RC振荡时钟,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推荐的网站虽然是一堆文字,但都是常见问题汇总,说不 ...

好,谢谢今晚就用红包,最好几分钱包邮拿下,还是马云的红包踏实,套路少

网友N:
第一次听说断GND进入写入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听说断GND进入写入状态的。

因为正极连线复杂,断开一根可能没有完全断开,有可能数据线在供电,所以,连线多的时候我优先考虑负极。其次也会试一试正极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因为正极连线复杂,断开一根可能没有完全断开,有可能数据线在供电,所以,连线多的时候我优先考虑负极。 ...

STC8以前的MCU都有这个问题,焊上电路再也没办法升级软件,STC8 各口在启动时都是未初始化的,现在应该放弃老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STC8以前的MCU都有这个问题,焊上电路再也没办法升级软件,STC8 各口在启动时都是未初始化的,现在应该放 ...

在面包板上测试,并未焊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N:
STC8以前的MCU都有这个问题,焊上电路再也没办法升级软件,STC8 各口在启动时都是未初始化的,现在应该放 ...

是STC8老还是STC15老?我现在使用STC15没有发现你所说的问题。我甚至使用了P30和P31做SPI通讯口连接TM1650,也没有影响程序的更新和下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烧毁了,不能用了?

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短路烧录接口的电源+和-,再次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短路烧录接口的电源+和-,再次烧录!!!

OK,明天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是STC8老还是STC15老?我现在使用STC15没有发现你所说的问题。我甚至使用了P30和P31做SPI通讯口连接TM165 ...

STC8 晚于STC15.

网友:
引用 网友N:
STC8 晚于STC15.

我阅读了STC不同型号的数据文档,发觉不同型口挖的坑各不相同,甚至不同尾缀都会有较大的差异,所以认真阅读数据手册还是必需的,虽然数据手册制作得很烂。

网友L:
建议把波特率降低到9600以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把波特率降低到9600以下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犹豫要不要买个STC官方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内部自带RC振荡时钟,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推荐的网站虽然是一堆文字,但都是常见问题汇总,说不 ...

stc的下载还是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短路烧录接口的电源+和-,再次烧录!!!

写过一次,成功。但再写就不对了,之前程序也不运行

网友O:
可以用手动波特率 从低到高一个一个试试 以前用这个新片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用手动波特率 从低到高一个一个试试 以前用这个新片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谢谢,我抽空再试试,买了ch340串口芯片,到了一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过一次,成功。但再写就不对了,之前程序也不运行

正常的,寿命如此
我买了个 CH32F103C8T6 寿命也就10次以内

网友P:
搁我的话,我先换烧录器,PL2303这玩意口碑不好。
另外,仔细读手册,大多数常见问题,手册里面都有提到,可能被忽略了,就踩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内部自带RC振荡时钟,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推荐的网站虽然是一堆文字,但都是常见问题汇总,说不 ...

为了找到原因,买了340芯片的模块,结果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搁我的话,我先换烧录器,PL2303这玩意口碑不好。
另外,仔细读手册,大多数常见问题,手册里面都有提到, ...

新片子有跑马灯程序,现在接正负电后死活不工作了。程序没写进去,原程序也没有,检测芯片也找不见,说换模块又试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用手动波特率 从低到高一个一个试试 以前用这个新片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它的波特率是个范围,不起作用的

网友K:
1脚是RST,内部IRC时钟,“复位用作I/O口”不可选;还是认认真真的检查搭的电路,怎么看都有问题
STC还至于"娇嫩欲滴"

楼主:
引用 网友K:
1脚是RST,内部IRC时钟,“复位用作I/O口”不可选;还是认认真真的检查搭的电路,怎么看都有问题
STC还至 ...

那个电容接过,不行才去了,第一次成功就没接它,我想不影响正常工作,可以手动复位一下,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K:
放弃外部硬件复位功能
正确连接好外部晶振电路
降低最高波特率,比如修改为57600

电源正极暂不连接
其它TxD、RxD、GND连接好
加载预写文件
去掉"内部IRC时钟"选项
钩选"复位用作I/O"
单击"下载/编程"
接通电源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放弃外部硬件复位功能
正确连接好外部晶振电路
降低最高波特率,比如修改为57600

谢谢帮助,我一般先识别Mcu,然后在测试其他,可是无法识别,我试着调换RX,TX线,接复位脚,断电,换串口模块,都不起作用。
晶振脚用示波器观测,没工作,测电压,两脚各2.5V(具体忘了,两脚有差别)左右。都不行,我就不信它是一次性的。也试过取了晶振,直接供电,都无法再次工作!!!!!

网友H:
我不敢怀疑楼主的知识水平和实操水平,所以只能说芯片坏了。

网友K:
既然能想到的能做的都做了,剩下就是果断的把芯片丢进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敢怀疑楼主的知识水平和实操水平,所以只能说芯片坏了。

业余玩玩而已,只是边做边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能想到的能做的都做了,剩下就是果断的把芯片丢进垃圾桶

真坏了就只能扔了,可我不相信它坏的那么干净利索。

网友:
突发异想换个角度,假如想把这个系列的某个单片机一次写到睡着,都有哪些方法

网友P:
整个又把问题捋了一遍,现在疑似晶振没有起振,然后MCU已经切换到使用外部晶振的状态了,于是晶振不起振的结果,就导致MCU没法正常初始化,自然下载器也找不到它,也就无法改成内置RC振荡器,进入死胡同。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面包板的连线,好像MCU的第4脚并没有跟晶振连上,晶振插在最边沿的那一排插孔上,这一排插孔一般是用来做电源或者GND的,我比较奇怪楼主为啥要把晶振插在最外侧这一排插孔上,为啥不插在紧挨着MCU的插孔上?请仔细看图上的标注,MCU第4脚的插孔,跟最边沿的那一排插孔并不通,你也没有用跳线连接,这样就导致晶振一个脚没有接入,这样怎么能起振?
哪怕是面包板,连线也得有个良好习惯,你这线真的太乱了。还有,你那晶振的两枚振荡电容器的容量和品质怎样?有没有尝试更换不同品牌的振荡电容器试试?

我还是倾向于芯片没问题,大概率还是线路的问题,请仔细检查连线。

只有晶振起振了,MCU有了时钟,它才能响应下载器的通讯。如果MCU的时钟都没有,它就是个僵尸。MCU有了时钟之后,下载器能找到它了,你再切换到内置RC振荡器,测试一下基本功能,再说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整个又把问题捋了一遍,现在疑似晶振没有起振,然后MCU已经切换到使用外部晶振的状态了,于是晶振不起振的 ...

感谢耐心分析,这个仅是拍摄角度问题:

网友H:
还是扔了吧,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值得。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还是扔了吧,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值得。

主要是,我觉得STC的MCU还不至于这么脆弱,我在单片机方面虽然是菜鸟,但是我手头的STC片子一直都蛮皮实的,各种烧写也都正常。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STC的MCU真的这么豆腐的话,口碑早就完蛋球了,但是事实上STC的口碑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我认为还是仔细检查一下电路连接,另外就是替换一下晶振和谐振电容器,最好是换不同品牌批次的。还有,退耦要做好,电源供应也检查一下。

网友:
我是宁愿用洞洞板焊也不用面包板。面包板太不可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耐心分析,这个仅是拍摄角度问题:

這麵包板特殊 ?會不會晶振兩個腳就是被短路的

网友Q:
我以前写STC的芯片,好象是程序那里先点下载,然后,再放片子,才能正常下载
你试一下。
就是说,程序中先点下载,然后,你的单片机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要是,我觉得STC的MCU还不至于这么脆弱,我在单片机方面虽然是菜鸟,但是我手头的STC片子一直都蛮皮实 ...

或许楼主就碰到了一次呢。
虽然感觉几率比中奖还低。

网友:
不想放弃就用洞洞板配集成电路插座(自锁座更好)搭焊一个实验板
7个元件:1个插座、1个电阻、1个电解电容、1个晶振、2个瓷片电容,4针排插1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P:
主要是,我觉得STC的MCU还不至于这么脆弱,我在单片机方面虽然是菜鸟,但是我手头的STC片子一直都蛮皮实 ...

正常的,某宝买到这样的片子很多的,毕竟渠道未知
我ch32f103烧10次不到不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以前写STC的芯片,好象是程序那里先点下载,然后,再放片子,才能正常下载
你试一下。
就是说,程序 ...

和断电一次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某宝买到这样的片子很多的,毕竟渠道未知
我ch32f103烧10次不到不也坏了

对于楼主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说,STC这个品牌,好像并没有仿冒品和伪劣品吧?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对于STC来说,不管啥渠道过来的,应该都不是歪货。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谢耐心分析,这个仅是拍摄角度问题:

从照片上看,MCU第4脚跟晶振的连接跳线,是根裸线,它是不是跟晶振的金属外壳接触了?
总之,感觉你这面包板上的搭接线很乱,习惯真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听说断GND进入写入状态的。

我也搞过用断GND的方式重新上电,结果出现过连不上,然后原来的程序也运行了的情况,后来不知道咋操作莫名其妙又好了,再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断GND的方式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如图永久的睡了

1.断GND的方法我也用过,出现过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玩。

2.我也用过面包板,然后我遇到过面包板的接触不良的情况(连接电阻过大),你可以拿万用表确认一下。

以下是建议的做法(针对新买的单片机)

1. 把周边元件,面包板什么的都扔一边,只取三样:TTL串口线,4根芯杜邦线,STC单片机芯片。
    请确保TTL串口线没问题,请确保杜邦线连接没有问题。

2.如果单片机支持5V供电,那就确保TTL串口线的VCC输出也是5V。(测单片机芯片脚处的电压)

3. TTL串口出来的4根线(GND,TXD,RXD,VCC),先用杜邦线连3根(GND,TXD,RXD)到单片机的指定引脚。

4. 先在烧写软件界面点下载或者点检测MCU,之后再将TTL串口线的VCC连上STC单片机的VCC脚。
    不管是检测MCU还是下载程序,都需要有断电再上电的操作,确保单片机有完全断电后再上电这个过程。

5. STC有专用的下载器也不贵,能自动断电和上电,点下载后,不需要人工断电上电,还是比较好用的,推荐使用。

针对你目前的情况,你设置了使用外部晶振,那么外部晶振没有起振是最有可能的。那你就扔掉面包板吧,拿一个已经睡着的单片机,用烙铁搭棚把晶振和电容焊好(对了,你得事先确保晶振和电容都是好的),这样你做个试验,可能就发现问题了。

我上面说了那么多,如果还不行,那只能说你与STC无缘了。。。

网友:
南通老妖要是知道大家断开GND启动片子,非得气疯了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R:
1.断GND的方法我也用过,出现过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玩。

2.我也用过面包板,然后我遇到过面包板 ...

首先感谢指点Vcc肯定试了,断开GND也是无奈之举,怀疑断正极存在信号线电流倒灌,所以试了。万用表测试面包板没问题供电足。已经确保TTL串口线的VCC输出也是5V。(测单片机芯片脚处的电压)
在烧写软件界面点下载或者点检测MCU,之后再将TTL串口线的VCC连上STC单片机的VCC脚。
    不管是检测MCU还是下载程序,都需要有断电再上电的操作,确保单片机有完全断电后再上电这个过程。
不需要用烙铁搭棚把晶振和电容焊好,因为换片子就好了
可能我与STC无缘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照片上看,MCU第4脚跟晶振的连接跳线,是根裸线,它是不是跟晶振的金属外壳接触了?
总之,感觉你这面 ...

跳线没有碰其他线,晶振没有剪脚,比较高的。

网友S(2022-09-21):
看了全部回帖,觉得单片机是失去了时钟脉冲,我有些想法,若楼主不弃,不妨试他一试:
1、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各个管脚对地的正向状态,各引脚间正反向状态,有短路就直接放弃;
2、把外部晶振直接怼在芯片脚上,看如何;
3、用有源晶振或者另外的晶振源足够强信号源加上隔离电路后注入晶振输入脚,看如何;
另外,楼主是写过一次程序的,那就用最简电路,加上外部强时钟(幅度最大不超过单片机电源电压),看能否运行,如不能运行,再上编程器检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了全部回帖,觉得单片机是失去了时钟脉冲,我有些想法,若楼主不弃,不妨试他一试:
1、万用表二极管档 ...

谢谢指导,我抽空试试

网友T:
我用stc的15w204s的片子,下载程序一般都正常
但是我的USB转串口线的地线和板子的地线的那个线,有点短,接触不良
下载没注意,有两块都是这么坏的
和楼主情况差不多,下载失败,然后连原来的程序 也不能运行,然后就再也检测不到CPU了,
我用的内部震荡,我也没量起振不
换了芯片,就能 用,这样已经坏了两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1.断GND的方法我也用过,出现过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玩。

2.我也用过面包板,然后我遇到过面包板 ...

我一直是断GND烧录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用stc的15w204s的片子,下载程序一般都正常
但是我的USB转串口线的地线和板子的地线的那个线,有点短, ...

是坏了,说明这个片子脆弱。

网友:
我好多产品都用的STC片子,从来不会出现下载问题啊,大不了四根烧写线同时断开,很少有楼主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U:
去官方申请一个核心板吧,很容易上手

有送的烧写器吗? 换片子肯定没问题,我出的问题不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