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声卡音响,挺奇特?

楼主(2022-08-17):
买了个USB声卡的音响,就是内置usb声卡,功放芯片,2个喇叭的一个音箱,只有一个usb接口,无需音频线。
直接从usb接口解码声音信号。
直接插上就能自动识别,无需特殊驱动,挺方便。
但是有个问题,这玩意插上usb口居然是原机的左右喇叭共同出声的,也就是原来电脑的左右两个喇叭照样出声,然后这个usb喇叭也出声,相当于4个喇叭共同发声。音量的确大了好多。
整体挺满意。

网友: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给楼上的点赞。

网友:
一般是USB插入后自动断开原机音源的吧?

网友:
两个声卡同时工作

网友:
音频一般只一个设备啊

网友:
同时出声做不到的吧

网友:
设置错误,在电脑喇叭里面设置使用电脑芯片还是USB.

网友A:
就是USB解码声卡加上2.0小功放,类似网吧里的USB大耳机吧,在电脑里面是可以同时发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USB解码声卡加上2.0小功放,类似网吧里的USB大耳机吧,在电脑里面是可以同时发声的。

老哥 见多识广。
我反复尝试了多次,usb喇叭和内置喇叭一起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