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AV功放,插电后按电源键没反应,遥控器也不能开机

楼主(2022-08-18):
也无法进入检修模式,查开关电源板,测量CB379插头上有5.5V,但是CB382上没有3.3V的电压,同时也不明白这3.3V是如何产生的,特来请教大神。

网友:
应该是插接件连接的板子上产生,又送回来的。
顺着供电查一下电源变换就能找到。

楼主:
难道是上面的5.5V电压降压回传的吗?

网友A:
你这电源是100V或110V交流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是100V或110V交流输入的?

220V的机器  国内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