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组装彩电无彩色的故障

楼主(2022-08-18):
一台组装的彩电,换过大块,出现无彩色的故障。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换的大块有问题?大块型号是R2J10190GA-A00DD。

网友:
制式开关设定

网友:
其晶振是否良好?

楼主:
晶振换过。

网友:
CTR彩色电视无色彩原因很多的,你要是不了解彩色信号的发射到接收的原理修理起来是困难的。最起码要知道彩色信号的发射解码制式,亮,色延迟,解码,矩阵,鉴相原理,知道色彩是怎样还原的针对现象查原因。还有知道每部分电路的作用才有可能修理。

网友:
进入I方C总线设置看看关于制式开关有没有问题  另外很多程序设置跟处理器是绑定的

网友:
还是晶体问题。

网友:
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大块周围好像是个104电容有问题,会导致无彩色。不过还是建议先检查电视机制式和信号源制式是否正确,另先易后难刷刷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