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CZM内部是怎样的

楼主(2022-08-18):
砸开一只国产的纸介电容。一直好奇,到底有没有油?

网友:
并不是有油的ius极品!不同的用途而已,用于胆机的耦合油浸电容并不是最理想的!不要听那些忽悠大师的谗言

网友:
这个电容我手里有些的,应该是无油。

带油的,我有一些 宏明  闪电标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呢?。。。。

有油的,不是流动液体的油,而是浸过油,再密封,实质还是油的。

网友B:
       陶瓷密封纸介电容。还有灰色的铁壳密封纸介电容,型号都是CZM( C-电容Z-纸介M-密封) 属于同一类,CZM-C(C-陶瓷)采用纸介,陶瓷外壳,两端用金属密封并横向引出扁形接线。CZM-J(J-金属)采用纸介,金属密封 有J1与J2两种。都是没有油的 。你破坏一只大方形铁壳电容(CZM-W与CZM-L)可以看到液态油,还有的电容里面是糊状油脂。
        CZM密封电容,适用于不低于10V的直流,脉动和脉冲电路中,作旁路、退耦、隔直流等用。

网友C:
有点不明白,这种电容器两端是焊锡封装的吧。这种温度不会伤害到里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陶瓷密封纸介电容。还有灰色的铁壳密封纸介电容,型号都是CZM( C-电容Z-纸介M-密封) 属于同一类, ...

版主这种电容不适合做胆机耦合电容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E:
亲自用过,听过,是一只好声的国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密封纸介电容。还有灰色的铁壳密封纸介电容,型号都是CZM( C-电容Z-纸介M-密封) 属于同一类, ...

250V的耐压,油 ?有没有你自己看,趁着我还没有扔掉,发给你,运费到付。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这种电容不适合做胆机耦合电容吗?

这种电容也适合胆机的耦合电容,因为从前的纸介电容以蜡封的为主,这种电容一般都用于电子仪器,以及工矿企业的电子设备,成本高,可靠性好,大多都是在无线电厂里用,市场不易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明白,这种电容器两端是焊锡封装的吧。这种温度不会伤害到里面的,,,,,,,,,

两端是铁帽子扣牢再焊锡的,不会伤害到里面,否则这些年过去了,依然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V的耐压,油 ?有没有你自己看,趁着我还没有扔掉,发给你,运费到付。怎么样?

你意思是带油,还是无油?

我记得这个是无油的。

网友B:
看看油浸电容与这样电容的外观区别(摘自商品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油浸电容与这样电容的外观区别(摘自商品手册)

后期改进工艺不会印在手册里了,难不成单单通知你?我就摸了一下,怕有毒,就没有继续拆下去。眼见为实,不是说书上写的就一定是那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正灌油的电容有一个注油孔,成品后这个孔使用焊锡封好后进行涂装并刷唛,特别那种大的方形的很容易看到这 ...

小时候也拆过这种电容,当时不知道有毒,想用里面的电容纸绕变压器,一看无法使用就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V的耐压,油 ?有没有你自己看,趁着我还没有扔掉,发给你,运费到付。怎么样?

不麻烦你了。我手里也有这样的电容,油浸电容里面的油是增加绝缘,与散热用的,不但会增加成本还有毒的,工人会得职业病的。另外油浸电容还有个封口。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油浸电容/4165926?fr=aladdin
打百度百科“油浸电容”一词、
一是掂重量。油浸电容的特点就是灌封的油,目的是提高电容的介质性能和工作稳定性,减少漏电系数。由于灌满了油,因此比普通电容要重一些。
二是看外观。油浸电容从外观上可区别,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无灌油的消气孔焊点。一般轴形小体积的是固体油,方形或大体积的是液体油。
三是看型号。同样具备重量和灌油消气孔焊点的特征。国产油浸电容有很多标称的牌号,如CZM、CZ、3l、40、4l和CZ805等均是油浸(越前面是越早时期的)。

楼主:
老日光灯跳泡的电容是真正的无油纸介电容,就那么扔在外壳里和氖泡引线焊在一起,0.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自用过,听过,是一只好声的国产电容。

铁管和瓷管我都有,听不出区别。声音极其平衡,还好我早年买了一堆,是0.50元买来的,哈哈,占了大便宜啦!什么进口的、什么维他命啥的,都听不惯了。

网友G:
这个应该才是CZM系列的油浸,虽然我没找到那个注油孔,但是头端是一个和玻璃差不多的封口,然后是一个压盖(不知是硬口上的还是有焊锡或者胶)。

这个电容我没打开过(价格稍高没舍得),但是卖家打开给我看过,是真的有油脂,不是晃晃能听到响的那种。

那个瓷管的,可能真的不是油浸,当然可能绝缘纸上有油,但也不能算油浸,普通电解里的绝缘纸还有一层油呢。这个我觉着就是瓷封纸介。

可能说的不对,没反对或者支持谁的意思,我自己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才是CZM系列的油浸,虽然我没找到那个注油孔,但是头端是一个和玻璃差不多的封口,然后 ...

我也觉得这种不舍得砸开,至于散热,瓷管的引线很特别,两端那么大帽子,引线还用扁铁线,每次焊接都很烦,是不是为了密封和散热用呢?是不是油浸我找到了厂家的说法

楼主:
厂家说的老工艺,可能就是后来改进过的,最初是有油的。

网友H:
这种电容好,用过,只碰到个别漏电的,那种铁管的漏电的相对比较多。纯听感上,是最好的,不过不知为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容好,用过,只碰到个别漏电的,那种铁管的漏电的相对比较多。纯听感上,是最好的,不过不知为什么好 ...

我没有碰到过漏电的,测量都是好的,铁管是灰色那种,绿色的我只有2只,其中还有一直断脚了,并耐压是400V的,灰色的很多,瓷管的也很多,嫌引脚焊接麻烦,所以我一直都用灰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听,专家都说不能用呢。

楼主:
差点被骗了,看着都是铁壳的,实际是CBB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油的,不是流动液体的油,而是浸过油,再密封,实质还是油的。

有油罐型的,不过有毒,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