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可以抽真空到几个大气压?

楼主(2022-08-18):
最近需要真空保鲜,隔绝氧气来保存一些易腐食物。
其实就是个保鲜盒上盖带了个真空泵,一些高端榨汁机也有抽真空功能,高端冰箱也能抽真空保鲜,高端电饭煲也能抽真空,原理都是真空泵伺候,类似。
查了下资料好像这个保鲜盒附带的小真空泵可以维持0.7个大气压真空,小日本的东芝电饭煲的真空功能可以抽真空到0.2个大气压。
问题来了:这个普通的保鲜盒的抽真空机构是否可以改变测压元件来抽取更多的空气维持到0.2个大气压,以便更好的保鲜食物。

网友A:
实验室机械泵可以抽到千分之几(几十帕),加扩散到~10-5帕(负5次方),你这个0.2大气压(2万多帕)只是负压

网友:
真空度取决于真空泵机械性能,与测试方式基本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机械泵可以抽到千分之几(几十帕),加扩散到~10-5帕(负5次方),你这个0.2大气压(2万多帕)只是负 ...

说的有点硬核了,看不懂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类似的,真空泵也是一种压缩机,只不过是抽气口代替出气口接到工况管路中

这些机器,运动副之间密封性再怎么好,也都有一定的内泄量,这会导致滑动密封件里外的压差加大时,运动副间的泄漏量一并加大,当泄漏量接近甚至超过排气能力时,真空度(负压)就上不去了,因此这类机械系统有个临界极限,在临界以内,你上调压力开关调高参数是可以的,达到临界了就无效了。

另外需要提示的是,泄漏量是内耗,如果压差很大,泄漏量自然也很大时,系统的内耗会很大,机械系统发热厉害,效能和寿命就比较低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点硬核了,看不懂啊,能解释一下吗?

换句话说;这个保鲜是普通负压抽吸,不要抱太高期望

网友B:
我修理冰箱空调时真空泵抽真空时的负压表显示最低是负1公斤【负0.1兆帕】

网友C:
那不就不是真空保鲜,而是真空干燥了。液体分子都被蒸发抽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理冰箱空调时真空泵抽真空时的负压表显示最低是负1公斤【负0.1兆帕】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负压,负压表显示的应该是相对于大气压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就不是真空保鲜,而是真空干燥了。液体分子都被蒸发抽走了。

一语点破。
0.7个大气压可以维持液体内食物的保鲜。

网友:
电饭煲抽到0.2个大气压,饭还能煮熟吗?

网友:
抽真空到几个大气压?

加压才能说几个大气压吧,抽真空连0压强都做不到也就是永远抽不到真真空,你还想要负几个大气压出来啊

网友:
修空调用的旋片真空泵,极限真空可抽到 2 Pa 甚至 0.2Pa

网友D:
买个这个也没多少钱,真空袋是耗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这个也没多少钱,真空袋是耗材.

买了一个,就用了几次

网友:
我们生存的环境,相对来说是一个大气压,真空泵再好,也只能抽到近似零大气压,不可能达到绝对零压,所以,这标题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