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老电脑静音,CPU风扇3线改4线

楼主(2022-08-18):
一台XP老电脑,因为装了门禁卡读写器,没办法升级,只能保留。CPU那风扇是从库存里翻出的一个新品,可惜是个3线的,开起来呼呼响。开始时就焊了4个二极管串联,给降低点电压。后来就不满足这个办法,看看主板也是支持4线风扇,但买风扇不又花银子,还必须连散热片一起买。于是就琢磨着给风扇加调速,看了原理是PWM调速。于是利用手里的元件,准备做一个调速出来。一方面省钱,同时还去了库存。实践了调速电路,一举多得。先测了一下我主板上的调速插头,测得频率是11.71Khz,这和书里说的不太一样,书里说是几十Khz。不管他,按我自己的主板来仿真。经过一通调整,终于获得比较好的结果。开始照猫画虎焊电路,焊好就装机试用,发现效果很好,这下安静了。鲁大娘测试最低900多转,最高1600多转。实际没调速的时候几乎就3000转了。因为CPU并没那么热,用不到开那么快啊。话不多说,上图。

带降压二极管时的样子

带降压二极管时的样子

仿真图

仿真图

焊好的板

焊好的板

试用

试用

做个盒子装起来

做个盒子装起来

完工

完工

测试图

测试图

网友:
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
我试过把4线风扇插到只有3线的板子上,全速运行,炒的像开飞机

网友A:
用不了这么复杂的电路
PWM直接接NMOS栅极就行

网友B:
实践了调速电路,这一条就足够了。

请教LZ, 实物 就  图3 上面那些原件了吗? 要调速的话,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头学习学习单位的服务器,年岁久了,太吵了

网友:
我的好记得加个中功率三极管,低速到0。浏览矿坛风扇不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了调速电路,这一条就足够了。

就是电路图里从R1向右不包括RL的电路,一共11个元件。主板调速,是主板自己根据CPU的温度自己调节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温度与调速信号的占空比是什么关系,我自己测的开机就是接近70%的占空比。书上说大概是3V的信号,我测的也差不多。因此就把99%占空比设定输出最大,大概11.5V吧。仿真的情况基本上是线性的,就是10%--99%,电压线性增加的。原理就是两级RC滤波,在电容上积分的电压被成比例放大。R4、R5就是比例电阻,有仿真就不用接个电位器测试调整了。风扇工作在直流状态,对减少噪声也应该有好处。接上就正常工作了,并不需要人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路图里从R1向右不包括RL的电路,一共11个元件。主板调速,是主板自己根据CPU的温度自己调节的。因 ...

感谢指教,大致能看懂了。谢谢

网友C:
我没有楼主这样的能力做得完美,就简单加个三极管,主板直接控制,设置45°开始转,CPU负荷重发热了风扇自动加速,中慢速都没听见声音的,CPU80%以上发热大了近听才听见风扇声音。

刚开箱看现在这大热天浏览矿坛风扇都还不需要转,运行了一下π计算风扇才启动证明控制正常。加的三极管就在黑胶带里的塑料包内,飞线连接,平时夹在线束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楼主这样的能力做得完美,就简单加个三极管,主板直接控制,设置45°开始转,CPU负荷重发热了风扇自 ...

老师能详细介绍下你的好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详细介绍下你的好方法吗?

老师不敢当电脑小白一个。

就下面图,转速线、正线直通,风扇负线与调速线、地线间加个达灵顿三极管(或场管),我是用8050与13005三极管组合,想让转速低到零得调整主板的BIO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详细介绍下你的好方法吗?

5楼、13楼老师给出的方法,都是简单有效的。只是电机变成了脉冲供电,当然由于电机的惯性,对转速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但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脉冲供电,理论上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干扰。因此我才大费周折变换成直流供电。四线电机内部是啥样的?我也没仔细研究过,也说不定电机内部就是5楼说的,一个N沟MOS管。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楼、13楼老师给出的方法,都是简单有效的。只是电机变成了脉冲供电,当然由于电机的惯性,对转速看不出 ...

NMOS栅极需要一个上拉电阻,风扇原装的PWM调速电路是这样的
主要原因不支持PWM调速的情况下(或者4PIN风扇插3PIN主板上),风扇可以全速工作

网友:
当初刚买电脑的时候也是风扇声音大,我就在风扇电源线上串个几十欧的2w电阻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敢当电脑小白一个。

就下面图,转速线、正线直通,风扇负线与调速线、地线间加个达灵顿三极管( ...

谢谢老师的不吝赐教。

网友E:
转成纯直流,低电压时,力矩小了,启动可能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成纯直流,低电压时,力矩小了,启动可能会困难。

因为开机测得占空比69%,环境温度20多度,实际主板bios设置20度启动风扇。实测风扇4V可以启动,对应占空比应在30多。感觉应该不会出现那么低的启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栅极需要一个上拉电阻,风扇原装的PWM调速电路是这样的
主要原因不支持PWM调速的情况下(或者4PIN风 ...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看来原装的都不那么讲究,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来;)

网友:
R1接到哪里的?

楼主:
如果用的三线风扇,主板插座会空出一个脚,R1就接在这个空脚上

网友(2022-09-29):
这个不错,试试看

网友F(2023-05-13):
搞得这么复杂,电源端窜个1w可调电位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得这么复杂,电源端窜个1w可调电位器解决

您这个,让主板的风扇四线调整直接凉了。人家那是随CPU温度调整的,主板上还有几种模式可以设定,没了四线都失灵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我买好的风扇,11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直接串联单个电阻,电阻需要3W以上的,不然电阻会很烫,长期工作可能会坏

2W以内的电阻建议并联两个分流或者串联两个分压

LZ的办法复杂些,但是很安全合理,后排学习了

楼主(2023-06-17):
引用 网友G:
直接串联单个电阻,电阻需要3W以上的,不然电阻会很烫,长期工作可能会坏

2W以内的电阻建议并联两个分流 ...

4线风扇是要利用主板测温,动态调整风扇转速,加其他的降压方式都无法完成调速。当然减速后就会降低噪声,也可做权宜之计,近似我原来加的4只二极管。

网友:
论坛高手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这么复杂的电路
PWM直接接NMOS栅极就行

负温度系数电阻更简单…

网友:
论坛高手多,学习了。。。。

网友H:
这种IC的型号还是第一次见过。它是不是一个358单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IC的型号还是第一次见过。它是不是一个358单运放?

LM358N双运放,上古时代87年出品,当年的遗迹

网友(2024-02-04):
主板只有三线接口,怎样通过增加热敏电阻来控制四线风扇?

网友:
我是简单做法,用一个廉价dcdc可调降压板,调低风扇电压至风声听不到。对电源风扇也同样处理,现在机箱非常安静。

网友:
我的简单粗暴,直接在风扇红线串100欧/5W电阻

网友:
直接网上买个降速线就行,有些还带手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