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101低频信号发生器波形失真,怎么修?

楼主(2022-08-18):
这台低频信号发生器收废品得的,波形失真,正弦波波谷平了,不知如何修,有没有大神有电路图
这个估计是山寨厂出的吗?里面的电路板工艺不是很好。

网友A:
这种仪器的电路通常是一个文氏桥振荡器和后级放大器组成,找到连接处测试波形,如果振荡器输出正常,那就是后级电路问题。这种电桥振荡器不难找到原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仪器的电路通常是一个文氏桥振荡器和后级放大器组成,找到连接处测试波形,如果振荡器输出正常,那就是 ...

里面有个像收音机一样的可调电容用来调整频率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吧。看波形,前面的正弦波已经形成,多是后级电路产生的限幅(削波)而产生现在的效果。后级电路通常有2种故障情况,一是dc工作点大幅偏移,二是负电源电压(削波那部分)不足,后者机会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吧。看波形,前面的正弦波已经形成,多是后级电路产生的限幅(削波)而产生现在的效果。后级电路 ...

要是有个图就容易一些,板子上一堆三极管,无芯片,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有个图就容易一些,板子上一堆三极管,无芯片,不知如何下手

出现这个波形的故障真的是很好解决的,尤其是你有示波器查找故障太容易了,先用万用表检查工作电源是否正常,再逐级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个波形的故障真的是很好解决的,尤其是你有示波器查找故障太容易了,先用万用表检查工作电源是否正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削顶失真。看波形,正半周正常,后半周削顶;示波器看不清垂直每分度的电压,但正半周2.5格,负半周1.5格, ...

谢谢指点,我晚上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晚上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能拆开拍张照片,分享下吗?很想看看里面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拆开拍张照片,分享下吗?很想看看里面啥样子

晶体管振荡器,用可变电容来调频率,电源到变压器无开关,直接通电,开关是在变压器的副边,只要插电就开始耗电了。
变压器为双15V,但是中间抽头空的,直接用30V整流变成40多负伏,单电源工,简单稳压后工作电压是30多伏
已经修差不多了,里面有个可调电阻,调了一下,正弦波对称了,但是在10K的频率,正弦波有一些毛糙,不知什么原因,其他频率波形都比较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