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也要反复检查,反复对比确认,才可以相信。若只有一个孤本如是说,无佐证,可信?

楼主(2022-08-18):
工作点反复算了,反复看图了,但是,好像手册的文字和图形对不上?

我数学很差,大家帮忙看看。

另外,6P14三接的板耗数据和板耗线,各种手册都没给,就一本手册给了,可靠不?

网友A:
没啥问题啊!选择工作点电压270X0.034=9.18V。在-8和-10V之间的增加一条曲线,在纵坐标上找34ma上画一条横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啊!选择工作点电压270X0.034=9.18V。在-8和-10V之间的增加一条曲线,在纵坐标上找34ma上画一条横 ...

网友:
13瓦特那条曲线不用考虑,曲线图里离最大功耗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看三极管接法推荐表里已经注明阴极是270欧姆和34MA了,那么对应的工作点就是我画的圆圈内。推荐表所标注的250V都是指屏阴之间的电压,对电子管来说任意个管子相差几十伏很正常。再则对于这个自偏压电路推荐表来说,该单端供电至少必须是:(250V)+(自偏压9V)+输出变压器(初级铜线直流电阻X34ma),假如单端输出变压器内阻通常200-300欧姆那么也有10V左右压降。曲线图应该是在大于270V的电压下测试的结果(早期稳压供电比较困难)!

网友:
再给你个。

楼主:
这本手册图文对得上

网友:
提一句无关的话,我之前地摊试验实测发现6p14和el84的特性,差别明显,最好针对设计电路不要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