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工作点按手册来,但负载线再躺平点,功率小了,阻尼大了,正负半周比(失真)小了

楼主(2022-08-18):
针对需求,电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好照搬手册。

小0.几瓦的功率在床头已相当闹人,6P14三接1.9W的功率我用不完。

用7k牛还剩1.18W功率,阻尼增大,正负半周比缩小到1.26(原来9%的谐波。还试了试,工作点向右上方移动,结果失真并无进一步改善,作罢)

感觉这种状态更适合具体需求。

对一个数学差的人,也不知道算对没,大家帮忙看看。

本来还想对比一下,同出1.18W时,7K牛失真大,还是3.5K牛失真大,天热,懒了,有空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算比较准确。

初中老师说了,量长一些的横轴误差小

我是直接拿钢尺量斜线,因为斜线更长。

这都21世纪了,我还没掌握电脑量图,还在用小学生的尺

楼主:
我这个可恨的屏幕,是弧形,我拿着钢尺量屏幕,误差估计不小

网友:
和恒流源有源负载一个道理,负载阻抗越大越好,失真也越小,负载阻抗无穷大的时候就是恒流源

网友B(2022-10-10):
非常赞同楼主的做法,我的6P3P标接单端就没有采用大多数人用的3.5K,我用5.5K的输出牛,牺牲一点最大输出功率,换来失真度的降低,我觉得很划算

网友:
貌似6P14三极接法比标准接法总失真还大,功率还小,是否这个管就不适合玩三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楼主的做法,我的6P3P标接单端就没有采用大多数人用的3.5K,我用5.5K的输出牛,牺牲一点最大输出功 ...

用5.5K失真是多少?这个图上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