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太阳能逆变器控制问题

楼主(2022-08-18):
想做太阳能逆变器电源,现在需要一个控制器,如电池电压掉到10.8V的时候,控制逆变器断电,等电池充电到13V的时候,再使用电池逆变,这个控制器叫什么控制器?有没有成品买的?或者怎么做一个电压比较器?请懂的老铁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说下怎么加正反馈?

临时画了个图

补充内容 (2022-8-19 19:54):
这个电路画得急促了点,待机电流有点大,可参考后面那个低功耗升级版。不过我还是同意12楼的意见,网上买一个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38657-1-1.html

谢谢老铁

网友B:
3AG1大侠的电路在阀值附近应该会有抖动现象,也就是如果用继电器,大多数情况下保护动作时会噼里啪啦的乱跳。解决办法是加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G1大侠的电路在阀值附近应该会有抖动现象,也就是如果用继电器,大多数情况下保护动作时会噼里啪啦的乱 ...

谢谢,能否说下怎么加正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说下怎么加正反馈?

忘了画退耦电容。这种工作状态比较器容易被尖峰击穿,一定要在比较器电源脚加上100UF电解和0.1uf陶瓷电容
这2个电容尽量靠近IC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AG1大侠的电路在阀值附近应该会有抖动现象,也就是如果用继电器,大多数情况下保护动作时会噼里啪啦的乱 ...

我看了一下那个用比较器的电路图,因为其中一组比较器(这一组应该是抵押阈值控制的)的反相端是接在继电器触点后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反馈了。电压低于阈值时触点释放,它的反相端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那个用比较器的电路图,因为其中一组比较器(这一组应该是抵押阈值控制的)的反相端是接在继电 ...

高压阀值继电器抖动怎么办?

网友:
一个比较器解决高低压2个阀值,并且继电器不会抖动
还有原图的驱动能力不够,393灌电流只有16 mA,也就是说393带不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说下怎么加正反馈?

想了想,上午给你临时画的图有点不妥,静态耗电有10mA,太大了,小小升了一下级: 低功耗MOS版:

网友:
TB上搜“蓄电池锂电池充电控制器” 模块电瓶充满保护板数显字高精度电压,我太阳能控制逆变器工作就是用这类的板子,只是电压是48V的。比自己做简单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压阀值继电器抖动怎么办?

高压吸合后也是用低压阈值的这个比较器,因为大大高于低压阈值,这个比较器也会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吸合后也是用低压阈值的这个比较器,因为大大高于低压阈值,这个比较器也会输出低电平

原电路不能完成楼主的要求:  如电池电压掉到10.8V的时候,控制逆变器断电,等电池充电到13V的时候,再使用电池逆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不能完成楼主的要求:  如电池电压掉到10.8V的时候,控制逆变器断电,等电池充电到13V的时候,再使 ...

14楼电路能实现楼主的目标。

你自己构思的电路,总体是可行的。393的3脚按封装是正输入端,但你图却标为负输入端,应该是标错了。否则,就不能利用比较器引入正反馈的滞回效应来达到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楼电路能实现楼主的目标。

你自己构思的电路,总体是可行的。393的3脚按封装是正输入端,但你图却标 ...

我怎么分析出来不能实现,我再去仔细瞧瞧。

我画的图是按LM311封装画的,5,6悬空,1脚接地漏了,考虑到393更好买,所以后面加了1/2 3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不能完成楼主的要求:  如电池电压掉到10.8V的时候,控制逆变器断电,等电池充电到13V的时候,再使 ...

谢谢

网友:
模拟电路搞不懂,如果是我,会选择用单片机,

网友(2022-10-24):
淘宝有卖的成品蓄电池充电放电保护模块的!十几元带电压表的!

网友:
用运放或电压比较器 555都可以做,懒得做去TB几块钱买一个电压继电器模块

网友:
本来太阳能板控制器把你想要的功能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