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设备

楼主(2022-08-18):
上面有个拨号盘,还有个通话/监听选择开关,还有个话机插孔和输出接口,背后有两排插口,像是交换机又不像

网友A:
老式模拟电话交换机的拨号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模拟电话交换机的拨号台

多谢指点,不知道里面有啥可以拆着玩的

网友B:
交换机上的一部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上的一部分呵呵

多谢指点,不知内部有啥好货可以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不知内部有啥好货可以拆

估计内部没啥可用的零件,但扳动开关可用好几辈子,那时候是高可靠设计,触点都是两个并联工作的,用十几年后垫上牛皮纸一拉就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内部没啥可用的零件,但扳动开关可用好几辈子,那时候是高可靠设计,触点都是两个并联工作的,用十几 ...

看起来这么厚,应该有些晶体管或者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内部没啥可用的零件,但扳动开关可用好几辈子,那时候是高可靠设计,触点都是两个并联工作的,用十几 ...

老国有的产品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