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想装6P13P单端!

楼主(2022-08-19):
俺也想装6P13P单端,可惜东西暂时不凑手,待凑手了,一定装一台听听!先把初步方案发上来,请老师们批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UPETER用6米4推,目的是以前级失真抵消末级失真。老兄用6F1推,五级管放大三极管阴出,好处在哪里?请明 ...

我也有两只6P13P的电子管,可惜不是一个厂的,外观也不一致。

网友B:
JUPETER用6米4推,目的是以前级失真抵消末级失真。老兄用6F1推,五级管放大三极管阴出,好处在哪里?请明示。

网友C:
不是专职的功放板,勉为其难,宁愿做一套专职的功放管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PETER用6米4推,目的是以前级失真抵消末级失真。老兄用6F1推,五级管放大三极管阴出,好处在哪里?请明 ...

我这也是五极管推啊!
加一级阴出,推动信号也许会更强劲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专职的功放板,勉为其难,宁愿做一套专职的功放管的机器。

不懂就问:
“专职功放板”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只6P13P的电子管,可惜不是一个厂的,外观也不一致。

好事啊!
正好可以找出两个板本的不同点,辨别孰优孰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PETER用6米4推,目的是以前级失真抵消末级失真。老兄用6F1推,五级管放大三极管阴出,好处在哪里?请明 ...

例如用6N2推6p3p单端,会感到推动力不足,声音明显单薄,6N2后面加入6N6阴出再推6p3p,声音明显厚重多了!
我说这话你可能不信,试试就有感觉!
问我这是为什么?答:只是感受,说不清道理!

网友:
好电路!鄙人也认为使用低阻抗驱动功率管更好。支持实作!

网友:
请科普一下,什么是专职功放板?

网友:
意思是专门针对音响设计的管子吧?猜的

网友D:
针对音响的管子就一定是好听的管子么?未必!
在过去那个时代,针对音响(那时叫扩音机)设计的管子,其目的可能单纯就是为了功率大、增益高、装置简单而设计制造的,并不是为了保真度高!
例如6P3P与300B对比,前者就是从增益高、推动简单的角度改进的管型,但失真度就大多了,内阻也高多了。要好听肯定都选300B,而放弃6P3P这个音响专用管。
所以音响专用管不见得就是最好听的管子,不是音响专用管,仔细调调,认真玩玩,也可以很好听。不用非得拴死在所谓音响专用管上。跳出井口,你会发现一片蓝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针对音响的管子就一定是好听的管子么?未必!
在过去那个时代,针对音响(那时叫扩音机)设计的管子,其目 ...

请教一个问题啊,内阻大点的管子好呢,还是内阻小点的管子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啊,内阻大点的管子好呢,还是内阻小点的管子好啊

单就内阻考虑,肯定是内阻小了好。但是有时候内阻小的管子线性差,那这时候就要主要考虑线性要首先好。
线性好意味着失真小,各次谐波失真小,保真度高,好听。
内阻小意味着阻尼大,对喇叭控制好,对输出牛要求低,肯定也是正向指标。
既要线性好,又要内阻小,那就是很多直热三极管的特性,和个别的三接的多极管如KT66等。
内阻小但线性差,很多旁热三极管即是。如6N5P,6C19等。个别三接的多极管也在此列,如6P12P,FU50等。
内阻小但线性中等,如很多三接的多极管,如6P3P、KT88、EL34、6P13P等。
内阻很大的管子基本上就是指的多极管的标接,也因线性的差别能够分清楚类别和声音的好坏预期。此处略过。

网友:
6N5P,FU-50三接线性是差点,6C19,6P12P三接线性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