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 电蒸炉,E-01报错?无蒸汽。

楼主(2022-08-19):
一台美的电蒸炉,就是内置水泵和蒸汽发生器,给食物加热。
水泵抽取水箱内的水打入蒸汽发生器产生蒸汽后导入机箱给食物加热的原理。
E1是加热器低温保护
E4是加热器高温保护
E8水箱缺水保护
目前状况是E1报错,无任何蒸汽产生,且原本启动加热时应该有的水泵声也没有,整机就是电控显示屏触摸板都正常,但是水泵和加热这块一点无动静,报错E1低温保护。
乖乖,哪里的问题?

网友:
无非几个温度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控开关检查一下

拆开检查了下,故障挺严重。
底部的蒸汽加热器的阻值是无穷大,按理讲220v 900瓦的加热片阻值是55欧左右,实际是无穷大的阻值,看来是加热片烧掉了。
乖乖,淘宝买个新的要1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