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还是(高清)的胆机声?(好奇的一问)

楼主(2022-08-19):
各位前辈,您在玩胆机时,是在倾听它的怀旧声还是高清声呢?

我是新手,不知为什么,我却较欣赏那带有丝丝声的味道?

网友:
喜欢听胆机特有的人声味道。
听音乐,纯音乐还是当代功放好。听女声歌唱是胆机好。
所以,我第音响是组合的,用胆前级控制,一路供晶体管机,左右声道。一路胆机推挽,供大扬声器兼顾低音播放,一路胆机作为中音补充,专听人声。
根据需要,可以三路都开,也可以分别控制。

网友:
说不清!胆机有种非常奇特的及暖暖的气息!与现代石机相比明显软得多。

网友A:
我用电视音频输出外接胆功放推音箱,声音比电视喇叭慢一拍!两者不能同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视音频输出外接胆功放推音箱,声音比电视喇叭慢一拍!两者不能同时听!!

相位反了吧?

网友A:
两者发音分先后,是电子管信号延迟!

以前收微星信号,中六和中九也出现这个现象,中九慢一拍。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因为我的电视音频输出是耳机插孔,插上后电视机就无声了。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A:
两者发音分先后,是电子管信号延迟!

以前收微星信号,中六和中九也出现这个现象,中九慢一拍。

电子管能够延迟信号?延迟到耳朵能够听出来最少也是ms级的延迟时间了。我不相信电子管有这个能力,请专业知识扎实的坛友讨论一下。

网友:
胆机或晶体管各有千秋,在中低端功放中胆机性价比要高些。注意这个低端是指不低于3000元的厂机,不是说淘宝上几百块的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