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响设备配置

楼主(2022-08-19):
本人想买惠威H6有源音箱(宽228、深315、高390)用来欣赏音乐、歌曲及视频资料等,暂时用电脑(东芝satellitec805,比较老了)的耳机输出口直接输入音箱;由于柜子空间有限制,音箱只能横放,不知是否会影响欣赏质量。另外,准备用解码器来提高音乐质量,请问用哪一款解码器比较好。请各位专家指教。非常感谢!   【H6有源音箱参数如下。】

网友:
无所谓方向,录音棚监听箱很多横着放
但是三分频的箱子分频点衔接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惠威

网友:
没有必要用解码器

网友:
家用,第一个就够了。

网友:
现在都家具化了,要与家居配套,买魔雷赫格塔雷蓝牙音箱,贵点买NAIM 梁大官人推荐的,你不会失望

网友:
用耳机输出口就是听个响,不用讲究的。

网友:
随便就可以了,不用复杂化

网友:
箱子本身含多种数字和网络连接方式,且包含DSP处理和DAC,再加解码器冗余浪费了还多了处理过程劣化音质。

楼主:
补充说明:音箱按如下示意图放置,不知对播放音质是否会有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音箱按如下示意图放置,不知对播放音质是否会有影响。谢谢!

如果追求好的效果 音箱摆放 最好搞成夹角样式 喇叭指向着耳朵  如果直接摆放 声音会全屋蔓延容易造成共振 效果差很多

网友:
1.一般音箱是水平覆盖范围90度,垂直覆盖范围60度。横放以后反过来了,水平60度,垂直90度。也就是说,如果两只音箱的内倾角摆放不佳的话,皇帝位区域(让双耳产生良好立体声感受的聆听范围)会变窄;嗯,也可以换句话说,只要你调整功夫过得去,其实没啥问题
2.说了这个相对缺点,还有一个相对优点呢!横放以后由于声轴的垂直覆盖拓展了,对脚架的高度、或者桌面摆放的高度、或者沙发座位的高度要求反而变低了,不用精确对准声轴也会有不错的垂直维度上的结象。

一句话,横放以后注意调整摆放两只音箱之间的内凹角就行了 其他没有啥神神秘秘的

另,这个箱子的价格区间,可以配节奏坦克今年新出的“小夜曲X”

网友:
      我赞同以单个扬声器构成一路分频的音频重放的音箱是无所谓方向的观点。由多个垂直摆放的扬声器构成的音柱样结构才能增宽音箱的水平方向性,即水平覆盖范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及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