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软件可以完美创建这个石窟模型?

楼主(2022-08-19):
我想用win 7 64位的电脑,尽可能逼真地还原构造下面石窟的数字模型,要精准到每一处石块的凹凸层次。
而且最好只能用一个软件,不要多软件配合协作。
maya、3dMax、blender、ZBRUSH,还是什么?
再申明一次,最好只用一款软件,实在实在有必要才再多加一款软件。
不需要颜色、亮度和光影等渲染。

网友A:
好像不是有种激光扫描成像的,忘了在什么地方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有种激光扫描成像的,忘了在什么地方见过

激光扫描的是小型物体,汽车就算超大件了,这种自然景观只能测绘,偷懒可以用相机长镜头远距离照相,在相片上测量,用3dmaxs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扫描的是小型物体,汽车就算超大件了,这种自然景观只能测绘,偷懒可以用相机长镜头远距离照相,在相 ...

类似激光雷达

网友:
三维激光扫描仪,可以扫描金字塔,仪器,软件价格太高。

楼主:
一楼的图例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要3维构建此类层次不齐的复杂建筑数字模型,用什么软件?不一定是照片中的莫高窟。
就从maya、3dMax、blender、ZBRUSH之类的软件中选一个。
然后尽可能地创建一个如意楼那样复杂的参差不齐、棱角分明的三维模型。
不需实地测绘。

网友:
按照6楼这么一说 大部分3d软件都可以,但有可能累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