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在电视机、收音机里的系列管子,是不是麦克风效应都无需特别担心?

楼主(2022-08-19):
和现代功放、音箱是分离的不同,电视机机壳跟着大喇叭嗡嗡振,电视机肚皮里的电子管振动情况较为恶劣。

进口电视和收音机的用户反映麦克风效应并不多见。

是不是厂家在选管上已注意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能用于电视机的管基本可不用考虑麦克风效应?

网友:
微音效应,一般不用担心。
  “微音效应”亦称作颤噪效应,或是话筒效应。是在灵敏度高、装有较大口径喇叭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中常有的不正常现象。主要的征象是在收音机工作着的时候,机体受到机械碰撞,或是音量开大一些,
声音振动,使喇叭内产生类似打钟的声音。这种现象一般是在以下情况中发生:
    1.收音机调谐到某个电台时,喇叭中随着产生呜呜的长鸣声(频率约在800至1000周左右)。结果讯号听不清楚,有时甚至全听不到。但没有电台讯号时鸣声也就没有了。
    2.在调谐到某一电台时,这种鸣声时有时无。讯号强的时候有,讯号弱的时候就没有,致使悦耳的节目不能好好地收听。
    3. 全机收听每一电台时都有此现象。或在其中某一波段中,特别是在短波段的频率较高的一端,最常发生
      微音效应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收音机内某几级的电子管受到机械碰撞及振动时(包括声音的振动),引起了管内电极振动,导致电子管的屏流发生波动,经过以后各级放大,到达扬声器时便发出嗡嗡的声音了。能导致产生微音效应的电极振动,主要是阴极和丝极。电子管内的阴极和丝极,有时构造上拉得不够紧;特别是直热式电子管,灯丝很细,不可能拉得很紧,加上热涨冷缩的作用影响,最容易产生微音效应。除此以外,收音机的其他另部件结构或安置得不当,也有关系。例如强力扬声器的声场也会引起可变电容器极片的振动,而导致发生微音效应。因此在处理收音机的微音效应时,除了由于电子管构造上的严重缺点必须更换新管外,一般地还须从机内另部件的安排和布置上着手设法避免和解决。
    微音效应多半是从收音机的变频级上发生,大部分情况是由于变频管或混频管的灯丝拉力不足,受喇叭声音的振动,使灯丝动荡,阴极受热程度变化,放射到屏极的电子不均匀,形成电子管的散粒效应引起屏流起伏波动而产生微音效应。

网友:
麦克风效应也叫微音效应,主要是由于电子管的栅极是螺旋状,每一圈只靠两边两个点焊接在固定柱上,中间部分是弧形,所以是没有绷紧的,有机械震动的时候栅丝会跟着抖动,形成干扰信号。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设计了“框架栅”电子管,6N11就是这样的管子,它的栅丝是绕在一个金属框上的,因此是拉紧的,不会因机械震动而抖动,就没有麦克风效应了。

麦克风效应主要影响微信号放大,比如唱头放大器,接收机的高放、混频级,如果不使用框架栅管子,那么机壳和电子管安装座之间必须增加缓冲装置,比如管座是安装在一块橡胶垫上,橡胶垫再固定到底座(早期不少唱头放大器是这么设计的),或者机器外壳与底盘之间的固定点增加橡胶圈隔离,再把高放或混频管用固定弹簧固定(收音机电视机一般这么搞),如果不加任何措施,属于设计上不合格

到了中放以及普通音频电压放大这个这个级别,信号已经算比较强了,麦克风效应的影响很小,所以扩音机一般不需要关心这个问题,收音机电视机的中放也不做特殊处理

楼主:
向各位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