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电视信号发射器,AV输入RF天线辐射输出

楼主(2022-08-19):
广东

无线电视信号发射器中国P制220∨供电
全频道1~57CH,包括所有增补频道,都可通过面板按钮随意设置想要发射的频道,AV输入RF输出,发射器天线长1.25米。
室内使用10~15米无线发射,无线接收,图清声靓无雪花。
外壳尺寸:26*23*5
只有一台,688元包邮

补充内容 (2022-8-28 10:47):
内有微型散热风扇

网友A:
是接收地面波信号?卫星信号?看电视能收几个台?凤凰台,香港翡翠台有吗?

网友B:
射频信号覆盖范围有多大,耗电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收地面波信号?卫星信号?看电视能收几个台?凤凰台,香港翡翠台有吗?

看图片,后面AV输入,RF天线输出
你家里接入什么AV信号,RF端就发射对应内容的高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信号覆盖范围有多大,耗电功率多少?

功耗不知道,只知道后面散热片很比较热手。
室内使用,只有10米~15米的测试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一个把AV信号转化成RF射频信号,不是他能接收外面的信号,适用于机顶盒不能移动位置的人用

网友C:
这个是好东西,现在模拟电视信号关停了,这个可以用来测试或者收看老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好东西,现在模拟电视信号关停了,这个可以用来测试或者收看老电视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好东西,现在模拟电视信号关停了,这个可以用来测试或者收看老电视

是否都停了开路信号不知道,如果都停了,那只有自己的模拟信号了,供附近人收看挺有意思,本来占用无线电频率要申请,不过现在没人管这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耗不知道,只知道后面散热片很比较热手。
室内使用,只有10米~15米的测试条件。

可能没有这么小的范围吧。
记得以前用带射频信号的录像机、影碟机和游戏机时,不插信号线在电视机也能看,而且村子对面的住户都能收到。这还没有专门的发射器,只是带了个射频调制器。
还有个规律,在低频道序号上的范围广,13频道以上接收范围就小得多了(仅指悬空影碟机的射频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有这么小的范围吧。
记得以前用带射频信号的录像机、影碟机和游戏机时,不插信号线在电视机也能看 ...

说的是VHF段和UHF段的传播范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有这么小的范围吧。
记得以前用带射频信号的录像机、影碟机和游戏机时,不插信号线在电视机也能看 ...

这个可能也是个调制器前端,所以输出功率不会有多大的。这东西最多百十米的传输距离,一般不需要申请手续审批的,特别是农村用,但是这东西的杂散波可能会比较大(专业的前端应该好很多,毕竟要合成以后供有线线路用的),千万不要加功放增加功率

网友D:
把天线架高,输出功率加大,附近几公里都能收看,可以开个小电视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天线架高,输出功率加大,附近几公里都能收看,可以开个小电视台了

乡村农户可以这样做,城市内就室内使用,就已经被对面楼和上下楼层及隔壁的住户收到了。
家用看情况可以将天线不完全拉起来,适当缩短,但不可不接天线,另机内有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收地面波信号?卫星信号?看电视能收几个台?凤凰台,香港翡翠台有吗?

这个是发射器,不是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