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胆机输出牛新旧矽钢片混插求助!

楼主(2022-08-20):
最近准备做一堆推挽输出牛,铁芯为96*50,原有8厘米厚的拆机矽钢片,不够,又购买了两厘米的Z11新矽钢片,片厚都为0.35,想请教下大家,新旧矽钢片混插怎么插比较好,有什么规则?谢谢指导

网友:
两边各加5mm呗,如果隔加就得计算好隔几片旧片加一片新片,感觉这样也太麻烦了也没有必要。

网友A:
前些年这样折腾过。

网友B:
个人认为只要对称插就可以。因为见过实物,不同材质的芯都可以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只要对称插就可以。因为见过实物,不同材质的芯都可以组合。

好的谢谢,看来还是两边各5MM省事,顺便请教下,我看有的推挽牛制作用的是顺差,就和单端那样一边是E 一边是I,只是没留气隙,不知道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只要对称插就可以。因为见过实物,不同材质的芯都可以组合。

好的,谢谢,顺便请教下,我看有的推挽牛制作用的是顺差,就和单端那样一边是E 一边是I,只是没留气隙,不知道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这样折腾过。

不错学习了,谢谢,顺便请教下,我看有的推挽牛制作用的是顺差,就和单端那样一边是E 一边是I,只是没留气隙,不知道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同一类铁心新旧片混合无大碍。
你可以尝试一下普通片与合金片混合后的效果。

我一好友用此法制作话放牛,
据他说效果非常好。

网友:
推挽装片都是交插啊,这几年坛上也沒看到顺插的啊

网友:
单端牛顺插留气隙是因为单端牛线圈有直流,为了防止磁饱和。
推挽牛正好抵消,不用顺插

网友:
推挽牛顺插是怕两管直流不平衡,一般铁芯不需要顺插,而坡莫合金容易直流磁饱和,所以坡莫合金推挽牛可以顺插!

网友C:
我是不怕麻烦的,只求最合理。
首先看你的旧片有没有生锈、绝缘层是否完好。如果完好就采用两边各5厘米;

如果旧片有锈斑、需要先清除锈迹,挑选出锈斑严重的片子,将锈斑严重的用新的Z11隔开,两三片旧片夹一片新片,这是最理想的做法;

还有,每一片铁芯都有“正反面”( I字条也有正反面!),组装时将正面朝一个方向摞在一起、然后再插......

推挽变压器铁芯对插。一字条不要插乱!旧片对旧条、芯片对新条。因为它们的厚度永远不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怕麻烦的,只求最合理。
首先看你的旧片有没有生锈、绝缘层是否完好。如果完好就采用两边各5厘米;
...

谢谢朋友指导,感激不尽,就按您说的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顺便请教下,我看有的推挽牛制作用的是顺差,就和单端那样一边是E 一边是I,只是没留气隙, ...

推挽变压器最主要的一项是减小漏磁,应该对插,你说的这种不留间隙的顺差应该只是为了省事,实际不合理,在单端甲类情况下,如果电流小、窗口大,也有顺差但不加垫纸的例子。